神舟A560P触发保护?

楼主(2016-06-07):
接到笔记本的时候症状是开机几秒掉电,裸板也是,,论坛上看了些帖子,有的是EC IT8518E容易损坏,引起这么的问题,然后就加焊了一下EC,结果触发上电到0.25掉回0.11,再回到0.002,测S5_ON已出(3,5V出来一下就掉了,此板是开机后出3,5V),SUSON为0V,测EC 35和118脚SUSC SUSB 触发后有3.3V,以为把EC焊坏了,就买了2个芯片,更换后故障依旧,测123脚RSMRST触发后有3V,128脚PCH_SUSCLK为0V,2脚EC_CK32KE为0V,测128脚阻值为0,电阻R299,R300,C391,Y3都是没有的,把128脚翘起,焊盘上阻值也是0,是不是现在能判断桥坏了。。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神州的个人感觉不好修

网友B:
后级有没有短路    查一下    3.5v的 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州的个人感觉不好修

这个笔记本是之前是CPU坏了,买了一个换了后卖出去了,一个多月又回来, 。痛苦啊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神州的个人感觉不好修

*脏话*,楼主岂不是亏大了

网友:
测各大电感和3 5V转换也没有短,其他就没有细测,但是EC128脚接地,明显不应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有没有短路    查一下    3.5v的 二级转换电压

没有短路,焊一下EC就扩大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楼主岂不是亏大了

哎,做什么事都有风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