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下,一笔记本散热器没装好,中间用了几天有蓝屏现象,会不会把cpu烧坏?

楼主(2016-06-07):
笔记本散热器没装好,用了几天了,使用中间温度能达到95度,还有几次蓝屏现象,我想问一下,这样会不会把cpu烧坏?

网友A:
只要现在还能用,就是没有坏

网友:
蓝屏应该是把CPU烧糊涂了,还没有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现在还能用,就是没有坏

现在还能用,我是想问,散热弄好了之后,不会在出现蓝屏吧

网友:
散热好了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能用,我是想问,散热弄好了之后,不会在出现蓝屏吧

CPU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C:
CPU温度高了自己会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温度高了自己会保护

所以,散热做好之后就不会在出现蓝屏现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散热做好之后就不会在出现蓝屏现象了吧

散热先弄好,蓝屏大部分是系统问题、软件不兼容等

网友:
过热会自动断电保护的。

网友D:
CPU坏否 要具体试试  蓝屏可能是过热保护了

网友E:
95度的CPU  ?都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95度的CPU  ?都糊了吧

没,现在还能开机,就是之前有蓝屏现象,不知道是不是烧坏了,还是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PU坏否 要具体试试  蓝屏可能是过热保护了

cpu这个是不是只能通过替换来检验是否有问题?求解

网友:
应该是CPU的高烧的情况下有点迷糊,退烧了应该就好了,如果要是脑子直接烧死了,估计也就智障了

网友F:
cpu没这么嫩吧,100度都烧不坏

网友:
散热问题,CPU没有那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没这么嫩吧,100度都烧不坏

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这个是不是只能通过替换来检验是否有问题?求解

这能代换试的

网友:
CPU自身有保护的,过热会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