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从不开机到显示维修

楼主(2016-06-07):
           联想B460从不开机到显示维修
时间:201667
地点:东莞长安明和电子广场
   这板子是客户从深圳寄过来的板子,一起4片,其中有两片问题都比较简单,还有一片确定是桥问题,待修......今天主要来说说这一片联想B460,各种小问题比较多。由于是修好以后才想起发帖,所以有些数据没有拍照保存,兄弟们凑合着看吧!先附上此机板号:
   这板子客户发过来的时候,打电话说不开机,拆掉散热器,内存,  CPU,裸板打公共点以及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2A的样子, 测待机3/5V电感L16  L17无电压.待机电压都没有,电流这么高,明显有短路!根据经验原以为是线性电压短路,万用表测待机芯片TPS51123的线性输出脚8脚和17脚都没有电压,打值也正常,其他地方有短路......通电情况下用手触摸主板各个部位,发现CPU供电铁壳MOSU36轻微发烫,直接拆掉U36,发现这个管子的一个脚已经烧的不成样子了 为了保险,还把其他几个铁壳管子一起拆下来看了看,都没有问题,装回去再通电,这下待机0.02A,待机电流正常了!测L16  L17任然没有电压,老老实实测TPS51123的待机条件,经测得16VIN 19V83.3V175V都正常,唯有18脚开启信号没有,查图18脚开启信号S5_ENABLE来自于EC15 EC待机条件都正常,果断找块料板换EC,换完以后EC第15脚还是没有开启信号发出,论坛逛了半天,发现此EC外置128K的程序 刷完EC程序,开启信号正常,待机电压也有了。本以为这片板子到此结束了,结果让人蛋疼的问题出现了,这板子一通电自动触发并且马上掉电,然后反复自动开机又反复掉电,电流也不固定,有时0.4A掉电,有时还能跑到快0.6A的样子,心里顿时一万个“草泥马”飞过,心想这板子问题有点儿多......
闲着也是闲着,老老实实查吧!既然掉电,大多都是缺电压所致,在上电的瞬间测得当电流在0.4A的时候,CPU核心供电没有;电流0.5A的时候,核心供电也有1.1V出来了,示波器逐个测除CPU供电外的其他主电压,都出来了。心想问题大多处在核心供电这一块了,查核心供电的工作条件,最后问题锁定在了IMVP_VR_EN核心供电开启信号上边
    由上图可知,开启信号IMVP_VR_ENS0_PWR_GOODALL_PWRGD通过U69相与而来。S0_PWR_GOOD来自于EC84脚,翘开EC84脚悬空测得84脚一直为3.3V高电平,ALL_PWRGD是好几个PG的汇总信号,需要一个一个断开,太麻烦!直接一条线短接了U6945脚,强制置高IMVP_VR_EN这个CPU供电开启信号,这下不掉电了,电流可以上到0.7ACPU核心供电1.2V,示波器测也无杂波,直接按照时序向下查,问题出来了, CPU核心供电芯片的第40VR_CLKEN#为高电平!VR_CLKEN#U核心供电正常以后发给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本身是低电平有效,
  经过Q21以后转换成高电平去开启时钟,料板上拆个CPU核心供电芯片(型号:ISL62882)换上 ,再通电电流0.02A,而且也不自动触发了,开机电流一直狂奔最后停留在1.2A,外接键盘大小写灯也可以正常切换! 由于这板子客户发过来的时候没有带VGA接头,无法外接测试,本人用示波器抓了屏线接口的LVDS数据 和LVDS时钟 ,已经有读屏动作......
   这片板子至此维修结束,虽然问题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各种小问题确实不少。至于测机的事情就交给同行自己去搞吧,哈哈!
各位看完帖子希望不吝赐分,最后附上本机来源于X宝的原厂BIOS
               EC   程序: B460 EC

网友:
楼主这次没有秒杀  啊       收藏了

网友:
铁壳很恶心啊

网友A:
如果是我就放弃了,换了EC 换了铁皮管,不行就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就放弃了,换了EC 换了铁皮管,不行就换板了,

我是闲的没事做,花点时间搞,并不是一定意义上的要赚钱,哈哈

网友B:
B460 这个机器修的问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60 这个机器修的问题多了

问题多我知道,但是一般一台机子不会有这般多故障

网友C:
高手了, 写得好详细。加分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了, 写得好详细。加分收藏

问题虽多,但是不复杂,力求新手可以看懂,所以写的细一些

网友:
铁壳MOS管是联想的通病

网友:
是的呀。 铁壳确实换到很多……。也烧过N多CPU。

网友:
还好问题没出现在桥。显卡,修的真心累

网友:
有抓波神器就是好。。。。。

网友:
铁壳管挂了cpu供电芯片也会跟着遭殃

网友:
联想B460问题多多啊!修的很好!加分收藏了!’

网友:
几经挫折  楼主信号很熟悉呀  我对信号还是一窍不通....

网友:
上个460换了乌龟壳 电源芯片 驱动芯片 CPU 总算通电了  但核显供电时有时无 乌龟壳发烫  刷了BIOS 加焊显卡 最后放弃了

网友:
楼主历害啊,几个问题都找到了

网友:
这铁壳管超级爱坏

网友:
开机电流一直狂奔最后停留在1.2A

曲终云散 -1 灌水

网友:
我有台电流跑到1.3掉到1.1 不显示···

网友:
B460机器主要是怕烧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太高,我一般拆下来看没有明显问题的接着用

嗯是啊 ,有时候不行的 ,只要不行那个新的 也得换   在用一组新的  我是亲身经历过 崩溃啊

网友:
B460 的通病较多,,,之前遇到的大多数都是通病的机器,,这个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哦,秒得很精彩

网友:
经典机型 铁壳MOS烧的恶心 经常烧板底 经常烧CPU  每次来这机器 都祈祷下 别烧U  别烧板底

网友E:
楼主把程序解压成一个包就好了

网友:
看看    骗骗经验

网友:
楼主厉害,第二个故障,估计我会抓瞎,搞不定!

网友:
“需要一个一个断开,太麻烦!直接一条线短接了U69的4,5脚”最后这个有还原吗?

网友:
很多没有3/5V开启都是因为EC BIOS程序损坏还有检查EC和BIOS之间的线路,CPU供电上管击穿为什么会导致不出线性呢?公共电压电流被拉低了???

网友F:
开机不是瞬间跑到0.5CPU供电不是已经产生了吗?为什么还要查开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不是瞬间跑到0.5CPU供电不是已经产生了吗?为什么还要查开启呢?

有时可以上,有时上不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程序解压成一个包就好了

没想起来,哈哈

网友:
修过好多台了 都是这几个问题 差不多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经典~~·修习~~~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真的有心,不错

网友:
你前面说是CPU开启信号的问题吗 ALL_PWRGD的问题 直接置高的开启3.3V 那你修好之后 还是短接得u69的4 5脚?

网友:
这个时钟开启信号 正常的话是所有的都是低电平吗?

网友:
这个铁皮管我换上去就没有能用时间长的 cpu都跟着烧

网友:
烧这么多,解说得这么清晰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龟壳是一个cpu的联锁的效应

网友:
楼主真的I一份好心,我们新手还真的感谢你

网友:
每次修此板都遇到七里八里的问题

网友:
铁壳管坏很多会烧CPU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我上个月修了三片B460,好了一片,另两片放弃了。

网友:
还是老问题,王八壳子坏

网友:
修这种板子也够辛苦的。示波器用的很潇洒啊

网友:
没有办法 这款机器就是连环故障多

网友:
我今天就碰到一台,刷了BIOS后EC的15脚还是时有时无,不知哪里还有问题,EC也换了
曲终云散
时有时无?
详情

网友:
B460这个本多灾多难,给我们维修的创造不少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