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联想B50 -80 板号LA-B091P REV:2.0 BIOS

楼主(2016-06-07):
求联想B50-80
板号LA-B091P
REV:2.0
i5独显 只装了4颗显存

补充内容 (2016-6-9 18:42):
此机原问题不定时掉电机子问题解决,BIOS已经上传

网友(2016-07-20):
引用 网友A: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2017-07-17):
是不是刷了上面的BIOS解决的,说一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刷了上面的BIOS解决的,说一下么

忘记了 不过你可以考虑先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忘记了 不过你可以考虑先刷BIOS

  楼主这就有点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就有点坑了。。。。。。。。。。。。。。

确实忘记了 不过一般这类问题随便测下供电就可以刷BIOS试试了

网友(2017-08-16):
BIOS能亮机,就是开机好慢。谢谢朋友的分享。

网友:
到底是不是BIOS问题,遇到好解决

网友D(2017-09-18):
1.0和2.0一样用么?楼主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和2.0一样用么?楼主试过没有?

你试试吧我也没试 然后告诉大家

网友:
什么个情况呢???。。。

网友(2017-12-19):
刚好碰到这个问题,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