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 三声报警 嘟嘟嘟!!!

楼主(2016-06-07):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A1466笔记本电脑,开机三声报警   三声报警根据经验是内存不过!心想可以赚点钱  现在生意好差,让客户留机后,拆开一看是板载内存  我擦,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哦   不能轻易动主板   先加焊吧   那么多颗粒 一个一个加焊   经过加焊后,怀着无比的心情上电试一下   不行   故障依旧    想着还是订颗粒吧  一搜这个颗粒不便宜呀
    过了一会儿 加焊CPU试吧   因为CPU也是板载的  容易虚焊   加焊一下  就OK了    希望维修过的朋友遇到 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CPU控制内存

网友:
如果是四代CPU的话 南桥都集成在CPU里面了 现在维修不好干了.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很多机器集成太高了,不好修啊

网友A:
这种U你怎么加焊的,用专用风嘴嘛,我上次有台加焊下就翘起来了,这种长长的U不好加呀,楼主用什么方法。

网友:
不好搞呀, 内存 CPU有问题

网友:
检查过EC和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版载的不好搞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U你怎么加焊的,用专用风嘴嘛,我上次有台加焊下就翘起来了,这种长长的U不好加呀,楼主用什么方法。

用BGA焊台很好加的啊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赚钱

网友:
这样加 用不到好久把,估计还会空焊把

网友:
还没有遇到,我们这边都是进水的多。经验是 显卡,

网友:
班号多少的》?假焊CPUOK的吗

网友:
双晶体的U吗  很容易加热U变形的  这个机我是不敢动U   动U从来没有修好过

网友:
这楼主逗比 AIR还想插插内存亮  哈哈

网友:
就怕加焊用不住,楼主要跟客户说明白

网友:
也算是个通病吧,收藏了

网友:
是用风枪吹的吗   会犯修吧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接到一台这样的机,试试看,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2019-01-27):
这个CPU不好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