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我看看HPADAPT_OC_IINP信号

楼主(2016-06-07):
有一台HP的机器DV4 原来是冲电芯片烧了一个洞,我换了一个芯片后好了。但现在是不开机是能冲电的,开机了就不冲电了,ADAPT_OC_IINP 这个信号在跳动个人感觉不对但又不知道 这是什么 信号 是高电还是低电,信号是通到IO的 不通电的时候1V 通电后跳到1.2V 又掉回1V 请高手看看谢谢 。。

HP DV4-3124TX 板号 RAINS-DIS_HR_HPC 01015GL00-388-G.pdf

网友:
查下各路电压

网友:
应该是3.3V才正常的,你试一下,有问题回复我

网友:
信号什么的把不清楚呢....

网友:
3.3V才是正常的哦。。。。。。

网友:
保护隔离 周边检测EC

网友:
我看过别人修过这样的问题       还是不够理解    我是新手   楼主修好没有   请赐教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在充电芯片周边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