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10 系统下大概20分钟无征兆掉电 求助!!

楼主(2016-06-07):
以为是高温导致掉电 测试后 正常 铜管也不是很热拆开  观察主板并无进水 无维修痕迹
现求助各路大神。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A:
BIOS这个容易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首先干BIOS

网友B:
能用20分钟再掉电,应该“热机”掉电了。

网友C:
感觉应该是 程序 或温控电路问题,只是掉电没固定时间抓波形都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20分钟再掉电,应该“热机”掉电了。

热机?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是 程序 或温控电路问题,只是掉电没固定时间抓波形都难啊

测试了一个小时  都是在二十分钟左右 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这个容易引起这种现象

站里关于这款机型 z410的BIOS 好像就几个。。

网友D:
刷过了 已经  好像变成 十分钟掉电了

网友:
刷过了  掉电更频繁了  十分钟左右 有时五分钟

网友:
不定时掉电先排除温控,

网友:
合成个BIOS刷下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适配器啊  还是用可调电源式的啊?看下温控,风扇。刷bios。

网友:
BOBO操起,各大电感供电平稳否?不然你无头绪。

网友:
散热有问题吧

网友:
或者温控有问题

网友:
这种不太好查原因

网友E:
楼主 解决了吗   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解决了吗   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人家拿走  在别的地方解决了,,。

网友(2016-07-08):
遇到过CPU有问题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过了 已经  好像变成 十分钟掉电了

直接更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