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1架构断电重启之解析 及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07):
品牌:HP   板号:7957    现象:反复断电重启
插上大小电源主板反复断电重启 如图: (这是插上电源后断电时拍摄) 拔掉12V小电源 主板正常通电 无断电重启的现象  如图:
1151架构(100系列)这种现象很常见 现在我来对这种现象进行详细解析  插上12V小电源反复重启 拔掉12V小电源正常通电 很明显这个现象是与插上小电源之后 产生的信号有关 通过电路的原理图可以发现 12V电源用于供给VCCSA上管D级以及CPU  VCCGT(集显)上管D级 1151的架构中CPU电压以及VCCGT电压都要上CPU后才能产生 换句话是说反复断电重启与CPU电压 VCCGT电压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主板没有上CPU主板就会反复自动重启)那么与反复断电重启有关的只有VCCSA这个电压了 通过电路图你会发现这个电压只会供给CPU 再也没有地方去了 难道你会说是VCCSA电压不正常引起反复重启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1151的架构中欠压不会引起通电断电的现象 可以好不夸张的说修了上千片板都没有遇到过 那么是什么信号引起呢 好请往下看 VCCSA电压正常之后电源芯片发出一个PG PG经过转换最终送到VRM芯片 作为VRM的开启信号  VRM得到供电及开启信号  VRM工作发出VRMPG经转换为PCHPWROK最终送到PCH(1151的时序之前已经讲过)  也是说插上12V小电源最终会产生PCHPWROK 而这个信号又是送到PCH  根据以上分析就可以得出反复断电重启与PCHPWROK以及PCH有关 那么是不是PCHPWROK这个信号会影响断电重启的故障呢 我的回答是NO 实际维修中PCHPWROK异常是不会引起断电重启的 综上所述也就只有PCH得到PCHPWROK后工作不正常引起了 那么PCH得到PCHPWROK之后会做什么动作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我在1151的时序上已经解释过 PCH在得到供电 PWROK之后 PCH开始读取BIOS程序 并发出各路时钟 PCH在与BIOS通讯异常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插上小电源反复断电重启的情况 这样关于反复断电重启的维修方向就很清楚了 1.BIOS程序问题 如图: 未OK 2.BIOS线路问题 检查BIOS1.2.5.6脚线路 打值如图: 无异常 3.既然BIOS程序 BIOS线路都无问题 接下来只有换PCH了如图: 这种BGA容易上短路 上好之后打一下外围电阻阻值 一切OK 于是上CPU通电 如图: 听到小喇叭报警 板已修复

总结:1151架构(100系列)插上小电源反复断电重启维修方向:1.BIOS程序 2.BIOS与PCH之间的线路 3.更换PCH  在工厂实际维修中碰到很多BIOS线路开路引起反复断电重启的故障

网友:
这个分析的很到位啊    楼主是在工厂吗

网友:
楼主发的帖子我都看了,专业到位。值得学习!

网友:
对。在工厂

网友A:
楼主技术好厉害啊   月薪多少呢

网友:
无标点看得眼痛,再定睛一看实际上有一空格断开

网友:
好大的B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好厉害啊   月薪多少呢

一个月也就5000

网友:
LZ很专业,分析也很到位...这个有点像技嘉H61的主板,插上4pin反复重启的BIOS通病

网友:
楼主分析很透彻,就是少了图纸啊

网友:
很抱歉没有图纸呀

网友:
楼主万用表好看
技术好啊

网友:
非常专业   分析透明   这主板一时半会还修不到   先收藏起来先

网友:
加3分 没得说  ,

网友:
很强的案例

网友:
VCCIO VCCST是啥供电? 总线和集显?
VPP2V5是内存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