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45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6-06-07):
进水机之前发过求助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2273-1-1.html后来发现ACIN#这个信号无电压,而ACIN#是+3VL来的

直接飞了一根线,到EC108脚,待机变为0.006,触发上到0.018,测无+1.8VALW,EN无电压,而这个EN是3V 5V待机正常后发出的ALL_PWRGD

直接飞了线后,触发后无EC_RSMRST电压,人为给了个3.3V后可以点亮,充电灯闪。

28脚有3.3V
因为进水机,考虑断线,也没有多想,一直纠结在EC_RSMRST这个电压,客户一直催,只能发了片板,好板到了后,发现待机ACIN#没有电压是正常的。
对比测了下
ACIN#为0V,插电池充电也为0V LID_SW为3.3V
待机电流为0.017
正常12脚VCORE为1.8V 128脚 2脚都为3.3V
USB_ON为5V
35脚 ALL_PWRGD为3.3V
14脚WRST为3.3V
3脚 VBAT无电压
EC_RSMRST待机为0
83脚EC_ON为3.3V
106脚EC_MUTE#无电压

而故障板128脚AC_PRESENT为1.09V
2脚EC_WAKE无电压
其它电压都有。
尝试给EC_ON 3.3V待机变为0.017按开关不触发
没搞懂,ACIN#在待机和充电都为低
AC_PRESENT这个信号好像是在EC_RSMRST正常发给桥后才发给桥的已连接外接电源
但是待机好板这个信号是3.3V 而RSMRST是0V,在按开关后才有3.3V 0 3.3V的变化,EC_WAKE

都没有装件

看这个是CLOCK,时钟的意思,这两个信号是由外部给的还是EC自己产生的?但是如果时钟不正常的话,复位WRST怎么会有3.3V打不到EC PDF没办法确认
有没有兄弟来给分析下这两个信号

网友:
补充下,已经换过EC IT8586E剪板和空EC自己写程序

网友:
应该是哪里断线了,仔细检查下。

网友:
我是新手   不到境界理解不透

网友:
应该有小件腐蚀的吧

网友:
能修道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2016-07-24):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台跟你故障是 一样的

网友:
已经换板修复了!故障板先放一放再说吧,也许灵感会晚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