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0G BIOS

楼主(2016-06-07):
宏基E1-470G的BIOS

e1-470g i5.rar

网友(2017-09-02):
我、的是跟你一样的主板CPU不知道你的BIOS可以用不

网友(2018-07-11):
很好的bios  我接了一台这个机子开机进不了系统,重装系统 换硬盘都不管用。进bios又有密码打开不了CMOS设置 机主说不知道密码了,果断下载刷上 开机F2可以进去了。设置保存完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我是跟你一样的机型不知道你的BIOS可以用不

网友(2023-06-07):
我的是内存不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