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z-5423已修复!!!特别感谢各位坛友!!!

楼主(2016-06-07):
DELL14z-5423已修复!!!特别感谢各位坛友!!!

热别感谢:版主 天意WX、yinghaocd542031090hncwt我在火星修电脑郭茂弟我忘记了曾经klw2004wj等诸位坛友的经验分享和指导教诲,谢谢!!!

整个总结一下:

事故产生:本来是给dell 14z-5423笔记本电脑改造散热,给独显芯片去掉导热硅垫改成铜片,结果安装过程中忽略了该笔记本主板COMS电池的位置特殊,拆过后重新用双面胶粘贴时厚度增加,影响到光驱安装,从而导致光驱安装时,把电池挤进屏线接口背面的主板下方,蹭掉几只元件,结果是开机后屏幕一直是纯色的白、红、蓝、绿灯屏幕跳变,无法正常显示图像。

求助过程:由于当时是晚上安装,挤掉的小元件找不到了,所以在论坛求助大家,希望得到该位置的高清图,想自己对照实物图补上缺失的元件。最终获得坛友“若離”的帮助,他在论坛发布了该机的高清图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1840-1-1.html,对照给图,并参照坛友个建议和意见,补全元件,该本本重于重新起死回生了!谢谢大家!

疑惑之处:在论坛上看到几位坛友上传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6756-1-1.html” 、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2719电路图,但是和实际电路有所差异,比如电路图上的C6504和C6501的参数是相同的,而实际测量容量不同?屏线路的EC4910、EC4911等电容阻值电路图上只有编号,没有容量?还有PCB板上的印刷电路编号和电脑图上的不一致,如:EC9719电容的位置和电路图不一致。诸如此类等等,还没搞明白,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毕竟新手+自学,需要师傅指引!
在此,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和教诲,祝福师傅们身体康泰,万事如意!

呈上开机图:

这是此次故障局部图,奉上!

网友:
是不是补了电压和电容

网友:
打错了,是电感

网友:
没有动电感,只是排阻和几只耦合电容

网友A:
这这里奉上这几天收集的该笔记本电脑的“戴尔14Z-5423_BIOS+电路图+实物图”,希望大家有用得着!电路图:
戴尔14Z-5423_BIOS 电路图

网友:
缺少东西么?

网友:
论坛就是大家相互学习的平台

网友B:
这机没有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没有摄像头?

照片上好像有摄像头吧?

网友C:
你的经验长了一大坨。。 以后可长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这里奉上这几天收集的该笔记本电脑的“戴尔14Z-5423_BIOS+电路图+实物图”,希望大家有用得着!电路图:
...

发帖有始有终 加分

网友:
缺少一个排阻100欧的,3只屏线接口的电容,一只RTC电路电容30u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没有摄像头?

您眼神真好使,摄像头驱动没装,所以显示是个X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经验长了一大坨。。 以后可长心了。

呵呵呵,不算什么经验吧,总之养成好习惯,拆修安装时切不可暴力,负责会付出沉痛代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