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有VTT这个电压吗?

楼主(2016-06-07):
今天学习到内存电路这部分,书上讲DDR2有VTT电压(0.9V),但我买的内存打阻值卡上面没有VTT的测试点。所以到网上找DDR2的引脚定义,发现也没有VTT这个引脚,这是什么情况?如果DDR2有VTT引脚,那么它在第几脚???

网友A:
这个只是信号名字不同吧。楼主说的应该是REF电压吧。基准吧。一般是1脚、、

网友:
内存电压的一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信号名字不同吧。楼主说的应该是REF电压吧。基准吧。一般是1脚、、

不是REF电压,我说的是VTT电压,也叫内存终结上拉电压。DDR3阻值卡上面就有这个测量点(0.75V)。 内存不是还有3.3V的SPD电压和自身工作的1.5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信号名字不同吧。楼主说的应该是REF电压吧。基准吧。一般是1脚、、

版主你这样的老鸟都没碰到过这问题吗? 是不是修主板内存碰不到这VTT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REF电压,我说的是VTT电压,也叫内存终结上拉电压。DDR3阻值卡上面就有这个测量点(0.75V)。 内存不是 ...

其实你说的就是REF了。我觉得是,我台式机修的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说的就是REF了。我觉得是,我台式机修的少

这里有一个迅维的帖子,从这帖子来看DDR2的VTT电压要在内存槽的旁边的排阻上测。我想估计没人知道DDR2的VTT引脚是哪个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7218-1-1.html

网友:
你所说的VTT 就是REF    内存主供电的一半   二代的是0.9  三代的是0.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一个迅维的帖子,从这帖子来看DDR2的VTT电压要在内存槽的旁边的排阻上测。我想估计没人知道DDR2的V ...

是有的,有的笔记本的内存供电芯片有1.5V和0.75vtt

网友:
VTTDDR,我理解是内存负载供电,内存假负载上是测不了的,槽里没去测过,一般都在槽附近的8脚IC测,数值 = 1/2(VCCDDR) = REF

网友:
当然有啊,一半

网友:
这个电压是内存插槽旁边的排阻上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信号名字不同吧。楼主说的应该是REF电压吧。基准吧。一般是1脚、、

REF一般是内存主供电经两个电阻分压来的。他说的是内存总线供电。

网友:
不进DDR,DDR各信号的一个上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F一般是内存主供电经两个电阻分压来的。他说的是内存总线供电。

是的,我后面重新回过贴了。

网友:
肯定有的   2代假负载上确实没有  我一般测芯片 或者排阻

网友:
内存都有VTT电压,是内存供电的一半。

网友:
一般是在内存旁的电阻 排阻上测量吧  主供电的一半值

网友:
VTT就是主供电的一半

网友:
VTT电压  早期的内存是在 内存操的排阻上的   新的一般找不到  但是也有的是有这个排阻的

网友:
2代内存负载供电在 板上排阻上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