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师傅看看这个板是什么显示器上的?

楼主(2016-06-07):
麻烦哪位师傅看看这个板是什么显示器上的,由于板号挡了,我买不到一样的,只能请各位师傅帮助一下
因为我没有实物图,现在在学全桥 电路 ,谢谢大家,有点2虽然我问的,可是我网上找了1个多小时了,就是找不到,没麻烦了只能来万能的基地求助一下

网友:
有点像飞利浦的,显示器没有外框吗?

网友:
光看个板   就能知道中什么牌子显示器上的   这个难度不小哦

网友:
难---如果哪位同行正在修此显示器就靠谱知道

网友A:
LG L226WTQ  L222WT L226WT  L204WTS L225WT
以上这些显示器都使用这电源

网友:
真抱歉,虽然修过此板,但忘了什么机子的了,还有干嘛要学这种电源的啊,现在都很少用这种模块的了,

网友:
两个大电容的电源板少见

网友:
估计不好找,实在不行就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 L226WTQ  L222WT L226WT  L204WTS L225WT
以上这些显示器都使用这电源

我主要看他那个高压包像飞利浦的。。大神还是你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 L226WTQ  L222WT L226WT  L204WTS L225WT
以上这些显示器都使用这电源

大神,你太利害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