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开机

楼主(2016-06-07):
笔记本是联想E420的,待机有时候正常0.008,有时候不正常0.025.待机芯片换了4个。BOIS刷过了。不敢待机正常与否。按开关建都是跑到0.29就掉了。请大神支招

网友A:
关键是量下EC的待机供电有不?

网友:
CPU电压和一些二级电压查下看看

网友:
想修好待机     不敢待机正常与否。按开关建都是跑到0.29就掉了  ???先按照时序修好待机 0.29掉电可能是有电压没有产生

网友:
应该缺电压.按开关后.有无+3V  +5V

网友:
要么缺电压了要么桥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量下EC的待机供电有不?

CPU以换过
有时候能开机
第二天一早起床就不开机

网友:
八成是  CPU 供电没有开启, E420 供电开启是 连环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