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金手指上面的电容掉了,能直连吗?

楼主(2016-06-07):
测试一块显卡,发现PCI-E速度只能跑在x2上。
观察显卡发现金手指上方有个电容掉了,请教一下会不会是这原因?
这个电容必须要找个相同的焊上吗?
我在想能不能直接连上,然后测试一下,以确认是不是这个原因。这样可行吗?

补充内容 (2016-6-8 16:35):
已经解决。详见19#

网友A:
不可以直连。。还要找电容换上

网友B:
这个电容不能直连的  找个废显卡处的电容换上去

网友:
没学过 不知道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直连。。还要找电容换上

哦。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不能直连的  找个废显卡处的电容换上去

哦。谢谢指点。
是不是显卡金手指上面的这种电容都差不多?能通用,是吧?

网友B:
是的   耦合电容   基本上可以通用

网友:
电容怎么能直连 ……
找相同位置的代换

网友C:
如果电容二端都不接地的话,应该是耦合信号的电容,可以接入0.1UF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耦合电容   基本上可以通用

明白。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容二端都不接地的话,应该是耦合信号的电容,可以接入0.1UF电容试试。

好的,明天我去试试。
感谢以上各位指点!

网友D:
这个电容少一个没有事情的
电阻不能少

网友:
可以从坏显卡上拆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少一个没有事情的
电阻不能少

这种电容一般都是隅合的,不能少。

网友:
这个是耦合电容,不能直连的如果是电感或者保险 0欧电阻可以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少一个没有事情的
电阻不能少

是的耦合电容不能少的,他是一般是一组一组的

网友:
耦合电容不能少,少了就信号传不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少一个没有事情的
电阻不能少

嗯嗯,这个样子啊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已经解决!
电容太小,自己做不了。找了县城的一家维修店,在坏显卡上拆了一颗电容,焊到原先位置,不过焊盘已经坏掉了,所以只能飞线解决。
怕再掉了,回来后就用绝缘胶涂抹,覆盖了焊上去的那个电容。照片忘了拍,就不传了。
换了个bios(只支持pci-e2.0),附GPU-Z图:

网友E:
这是耦合电容不能直连

网友:
电容一般不能直连。如果只是滤波电容,少一个没事

网友:
没见过,lz你是这么做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耦合电容不能直连

是啊,耦合电容是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耦合电容是信号啊

嗯 是的 还没听过电容能直接相连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显卡就爱撞掉这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