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 plus v3 主板检测12V过高 怎么修

楼主(2016-06-07):
p8h61-m plus v3的板,BIOS里显示12V过高;2个坏的都是显示12V过高,1个好的(手里刚好有个自己用的p8h61-m plus v3板子),总共3个板
关机检测,用数字万用表打到测电阻20K挡位上,在IC附近检测分压电阻OC3、OR12、OR15,OC3显示为0.97、OR12为(2块坏的显示为1.97和2.83,另一块好的板显示为1)、OR15显示为0.97。附件里有点位图
那边问题来了,1、要换多大的电阻才行;2、如何计算出来的(分压电阻计算器不会用。里面的数值也不知道填多少)

补充内容 (2016-6-8 15:20):
已经解决问题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今天听一个大神说的  他修得12V  电压过低 是由于分压电阻坏   他修好后 测过分压出来的电压  是2.8V   可以用迅维电阻分压计算器算下  哪两个电阻分压出2.8V    就找两个换上      仅供参考

网友:
电阻有问题额

网友B:
点位图上会显示电阻值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听一个大神说的  他修得12V  电压过低 是由于分压电阻坏   他修好后 测过分压出来的电压  是2.8V   可 ...

我也看过其他帖子,但都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我现在问的是如何算出来的,用分压电阻计算器我试过,看不懂啊,除了输入12V知道外,其他2个就不知道怎么填了,而且也只能计算出输出多少V,无法知道用多大的电阻来代替这个坏的电阻

网友C:
好像是1.2v左右华硕的,技嘉的是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上会显示电阻值的大小

在哪个功能上有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1.2v左右华硕的,技嘉的是2V

知道多少V也没有用啊,要知道多大的电阻,我才能在淘宝里买相应的电阻换上

网友D:
用计算器算下 不就知道多大的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计算器算下 不就知道多大的了吗

要是知道怎么用,还用的早说啊

网友A:

不用纠结你板上的电阻   实在不行 把两个电阻全拆了  从找两个换上去  只要能分出想要的电压就行呗    打个比方    你现在知道输入12V     假如说  分压出来的要12V    你就在别的板子上随便找一个电阻     比方说你找的电阻是10K的  那你就把10 输入到计算器的R1    然后输出打上2.8V   再R2里  随便输入阻值   直到下面输出显示的分压出来的电压是你想要的后  就按R1  R2里的阻值去找电阻
就像我这样  输入12V   我想要输出2.8V   R1  R2  的阻值  我随便填   填 到输出跟2.8越来越接近  就行了   然后就按R1  R2的阻值找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你板上的电阻   实在不行 把两个电阻全拆了  从找两个换上去  只要能分出想要的电压就行呗    打个 ...

是把OR12,和OC3、OR15这其中的两个之一,共两的电阻拆掉换新的电阻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你板上的电阻   实在不行 把两个电阻全拆了  从找两个换上去  只要能分出想要的电压就行呗    打个 ...

另外,我用好的板通电用万用表测直流挡位20测试了V数,OC3、OR15都是1V输入,0.94输出,OR12,1V输入,12V输出,怎么越来越糊涂了,点位图明明说的是三个电阻都是12V输入啊,明明板子是好的啊,可以开机,BIOS里也显示V数正常啊,使用也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我用好的板通电用万用表测直流挡位20测试了V数,OC3、OR15都是1V输入,0.94输出,OR12,1V输入,12 ...

哦,说错了,是12V输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把OR12,和OC3、OR15这其中的两个之一,共两的电阻拆掉换新的电阻是吗

把两个全拆了也行     或者你测量一下  现在好的那个电阻的阻值   然后输入到计算器内   再算另一个的阻值也行   OC3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我用好的板通电用万用表测直流挡位20测试了V数,OC3、OR15都是1V输入,0.94输出,OR12,1V输入,12 ...

你这是二个电阻  分压  一个电容滤波     你测的话  只能在一个电阻的一端测到12V   另一端就应该是分压出来后的电压  电容上也一样   看你这样说的   你那个好板 是由12V  经两个电阻分压出来1V的

网友F:
不需要一定一样大的电阻可以上分压下分压一起换了只要电压输出一样就行

网友:
接两个可调电阻,慢慢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全拆了也行     或者你测量一下  现在好的那个电阻的阻值   然后输入到计算器内   再算另一个的阻 ...

还是看不明白;要是根据你说的,拆两个的话,OR12可以算出来,0R15又不一样了,因为是随便找的电阻,肯定输出也不对;要是再次用计算器算的话,OR15对了,OR12又不对了,这不是逻辑性的错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一定一样大的电阻可以上分压下分压一起换了只要电压输出一样就行

因为我到现在它们的关系还没理清,所以我想的是要是一起换的话,其中一个输出电压是对了,另一个输出电压不就不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还是看不明白;要是根据你说的,拆两个的话,OR12可以算出来,0R15又不一样了,因为是随便找的电阻,肯定 ...

哎   让我咋跟你说呢  两个电阻    一个有一端接地  另一端  跟另一个电阻的一端相连  而另一个电阻的另一端接12V      12V  经过一个电阻  跟另一个电阻形成分压  就行了   怎么又整出逻辑错误来了  很简单 的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
基础还要好好学一下啊,电阻分压这么简单的还不理解,输入是固定的,输出在2。8左右就可以,那就只要二个电阻分出这个值就行了呗,管它二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我到现在它们的关系还没理清,所以我想的是要是一起换的话,其中一个输出电压是对了,另一个输出电压 ...

这个还有5V检测吧。

网友:
分夺计算器12V进来,然后输出填检测的电压。
两颗电阻,第一颗填常见的电阻阻值,比如102,472,822,103这些,看匹配的是不是常见的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哎   让我咋跟你说呢  两个电阻    一个有一端接地  另一端  跟另一个电阻的一端相连  而另一个电阻的另 ...

那意思是接12V的那个电阻输出端正确就可以了;另一个电阻不管它电阻是多少,只要是好的换是去就可以,是这样吗

网友G:
电阻分压计算器可以算啊,很简单,第一个填12V,然后3.4项就填8.2  10之类的,单位是K,试出结果是2.8V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阻分压计算器可以算啊,很简单,第一个填12V,然后3.4项就填8.2  10之类的,单位是K,试出结果是2.8V就行

我上面已经说过了,我知道计算器可以算出来,但它们的数值和关系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所以现在脑袋乱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意思是接12V的那个电阻输出端正确就可以了;另一个电阻不管它电阻是多少,只要是好的换是去就可以,是 ...

接12V的那个电阻的输出端   输出多少电压  是根据两个电阻的阻值决定的   不然为什么叫串连分压呢  不是单 独的一个电阻决定输出多少V     打比方  你现在找一个5K的电阻   装在接12那个位置   然后   你在计算器内  输入  12V   R1 输入5    输出打上你想要的电压    然后在R2里面 1K  2K  3K  4K  5K  的阻值随便你输  输一次  点一下输出按键  直到你输入的R2阻值  达到你点输出按钮后是你想要的电压   那你就按你在R2里输入的阻值去找另一个电阻     焊在接地的那个电阻上就行啦   这么很简单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12V的那个电阻的输出端   输出多少电压  是根据两个电阻的阻值决定的   不然为什么叫串连分压呢  不是 ...

原来是这样,终于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接12V的那个电阻的输出端   输出多少电压  是根据两个电阻的阻值决定的   不然为什么叫串连分压呢  不是 ...

对了,还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
看图(这个图是随便找的,不要介意)
图上面有检测电压CPU1.12V ;3.3V;5V;12V,其中5V跟12V,可以根据点位图在IC附加找到电阻,但CPU1.12V和3.3V点位图找不到,能不能帮帮忙找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对了,还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
看图(这个图是随便找的,不要介意)
图上面有检测电压CPU1 ...

那两个没有两电阻的   基本都是直接用一个电阻上拉的
你直接点点位图的 12v  5v 输入脚位
应该附近的脚位  就是3v  和 cpu的输入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那两个没有两电阻的   基本都是直接用一个电阻上拉的
你直接点点位图的 12v  5v 输入脚位
应该附近的 ...

如果是一个电阻的话,要是坏了,怎么修,我记得以前有个板子就出现CPU在0.8和0.9之间来回跳动,波动很大,开机就显示电源有问题字样,因不知道怎么修就堆在仓库里了

网友:
楼主威武   我现在看到台式机主板基本都不修了

网友I:
你不是有块好板吗?测下就完事了,分压电阻电压12V,输入你想要的分压结果,R1或R2随便输入一个容易找到的电阻,就可以计算出另一个电阻要选多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不是有块好板吗?测下就完事了,分压电阻电压12V,输入你想要的分压结果,R1或R2随便输入一个容易找到的 ...

谢谢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一个电阻的话,要是坏了,怎么修,我记得以前有个板子就出现CPU在0.8和0.9之间来回跳动,波动很大 ...

也就是io的109脚 你先打下电压看是多少
如果不对  那只有看点位图 一路追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就是io的109脚 你先打下电压看是多少
如果不对  那只有看点位图 一路追线了

好的,我去仓库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板

网友:
好像是1.2v左右华硕的,技嘉的是2

网友:
好像是1.2v左右华硕的,技嘉的是

网友:
好像是1.2v左右华硕的

网友:
分压电阻阻值比好板的大 那么应该换个小电阻才对呀 表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