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1 A1278 不定时花屏

楼主(2016-06-07):
M101  A1278 不定时花屏   没有办法了啊  。有没有修过的 啊    不知道是屏幕 还是主板啦

网友:
重新开机就可以。   硬盘 内存也换了

网友A:
有没有外接试一下

网友B:
碰到过华硕,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华硕,也是这样的

怎么处理 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外接试一下

没有啊   没有外接设备

网友:
外接试一下 外界正常应该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这怎么感觉像是显卡问题尼

网友C:
CPU上的集成显卡坏了,INTEL 3代的U吧  直接更换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上的集成显卡坏了,INTEL 3代的U吧  直接更换秒杀

加汗了  ,目前还没有问题

网友:
祝你不返修,哈哈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显卡显存问题。1278出现的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
我这也是    加焊有用吗

网友:
修过一台内存槽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