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掉电

楼主(2016-06-07):
这机子到手里开机花屏,amd集显。北桥通病嘛。于是迅速拆机加焊北桥。兴高采烈的处理好散热装机可是插好屏线触发屏幕亮下就掉电,拔了屏线外接依然掉电,但是有时有能正常进系统前提是不接内屏。没辙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北桥焊坏了,9成是,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若焊接操作正常 北桥故障可能性很大

网友:
换了北桥还是掉。现在内屏有时也不掉。但是装上硬盘就掉我无语

网友:
做BGA的时候有没有弄掉件什么的啊

网友:
9成北桥坏了 0752001吗?

网友:
肯定是北桥烤坏了,换北桥就ok了

网友:
是座桥之后故障变了么。看看是没有原件掉落

网友:
这机器掉电和北桥有直接关系

网友:
重焊吧。 加焊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