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指点,宏基笔记本MS2378主板电源8脚MOS芯片型号

楼主(2016-06-07):
求助老师指点,宏基笔记本MS2378主板电源8脚MOS芯片PU3802和PU4001型号,谢谢!有图

补充内容 (2016-6-9 21:06):
已找到图纸!谢谢大家

网友:
看样子像是保护隔离管 找两个P沟道的管子按上试试
或者找个类似的图纸参考下

这个 关键是要把烧糊的位置处理干净

网友:
都烧成这样子了

网友:
参照ACER 4560G  JE40 SB的图纸来修,大体相同。保护隔离的两个P MOS管。

网友:
烧隔离,后级肯定有短路。。。别马上还MOS。查短路

网友:
看看是什么板子,找一下图纸吧

网友:
看样子!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