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不能充电维修___【月饼大神发的BQ24745引脚定义】有错的

楼主(2016-06-07):
机器型号:DELL M5010故障:能识别到电池,但不能充电
版号:纬创 具体忘记

来时故障为加电不显,通病AMD北桥空焊,加焊北桥可亮,但是同事拆机造成的二次故障。

可认电池不充电,一般为电池充电电路上管坏,MOS管GS间软击穿。经测量OK
那就开始追查电池口信号

1、BAT_IN#   0V   EC正常检测到电池
2、BAT_SCL和BAT_SDA 3.3V且有波形,EC检测到电池电量和电池节数,EC再设定充电电压
追查BQ24745工作条件
此时去论坛找了下引脚定义图

22脚 20V 正常
7脚 3.2 正常
8脚0.4V 不正常 其实是正常的。后面有图

,打8脚阻值400多,正常,不像是坏的。8脚的电压不正常,导致走了好多弯路,想换芯片和EC,但是又忍住了,想了半天没头绪。到晚上想到DELL  有PS_ID信号,此信号为低,电路拒绝充电。
追查电源接口,psid 3.3v ok  ec这边0v  不正常,猫腻出来了。。。 断线了?找了半天没有,仔细看了下,主板是大小板拼接在一起的。

不知道是拆时搞的还是装的时候坏了,恢复歪的针。开机可以正常充电。

此时故障已修复。再次测量AD_IA 依然为0.4V。。。PSID_EC为3.3

AD_IA_KBC

PSID_EC 3.3V

BQ24745 中文引脚  8脚0.4V  低电平  正常

不足之处,欢迎大神来斧正

网友:
就是针弯了 真是千奇百怪了

网友:
大神这个信号是干什么de

网友:
适配器功率检测.

网友:
理论太强劲了

网友:
楼主厉害!凡事就怕认真二字!

网友:
8脚0.4v正常,受教了

网友:
检查过EC和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既然发现有错误。。。谢谢分享

网友:
还能找出饼哥的错误,牛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谢谢楼住的分享!6666666666

网友:
楼主好心细啊。。。

网友(2017-12-16):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2018-03-19):
撸主这理论知识真的强

网友(2019-10-30):
每次遇到不充电的就有点发蒙,有电池还好一点,没电池都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