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还有个欧宝丽,

楼主(2016-06-07):
一台长虹欧宝丽32寸,故障现象是开机闪灭。
拆机检查,发现电源到主板供电正常,接上音频有声音,用电筒照屏发现能显示,屏为LED,想问问这种灯条还是电源板可能性大些,谢谢!因为手上恰好没有合适的代换测试。

测试主板给电源板的背光开启3.3V,亮度调节3.2V,灯管接口输出脚无电压,保护还是电源板坏

网友:
这是长虹的一个子品牌,,价格比较低

网友:
长虹旗下的,低端市场用的额

网友:
是LED灯条坏还是恒流板坏不好区分,可以先用LED灯条测试仪测一下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