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导 打印机复印机的计数芯片怎样看清型号

楼主(2016-06-07):
现在的打印机、复印机的耗材上都有计数芯片,可想刷进清零数据,首先得知道芯片的型号与厂家,可芯片被打磨掉了,谁能提供相关芯片吗?还有其读取、刷写软件吗?
芯片

网友:
打磨就是不想让大家知道型号,所以这个不好办

网友:
研究电路,其实就是一个信号的问题

网友:
里面是固件要懂得编程应该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