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康E8270卡logo的结果

楼主(2016-06-07):
前几天我发了一个关于富士通E8270卡logo的问题,开机卡logo,进入bios之后一直响。调到时间选项会发现2在一直摁,起初我以为1 键盘坏了。2 EC出问题了。 我拿掉了键盘还是这样,于是我加焊EC无果。想刷BIOS没有。果断在网上订了一块主板。今天主板倒了 我换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情况依旧。天啊。我把所有的外设都拿掉了都不行。无限网卡。甚至连屏我都换了 一样的结果。后来我灵机一动。想起了福尔摩斯的一句话。排除所有的可能,。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也是真理。于是。我把开关面板拆了。。奇迹发生了。竟然好了。。熟悉的找不到硬盘的画面出来了。logo、也不卡了。进bios野不响了。看来以后修笔记本还要是先从基础的方面去想。很多兄弟都告诉我 查键盘阻值。 看来还是我大意了 玩玩没想到。开关面板坏了会引起没有键盘也会一直摁字的情况。

网友A:
下次遇见 测试就去掉可以去掉的所有外设

网友:
键盘接口打打阻值是少不了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这种故障!   下次  注意了!

网友B:
看标题我以为富士康有出过笔记本

网友:
从细节入手,以后注意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开关面板上也有按键,这些按键坏了也等于按下键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次遇见 测试就去掉可以去掉的所有外设

他这种情况有点说不通:开关面板,按钮不回弹,只是反复重启。确切地说,(我没有见过这款笔记本)应该是那面板上有键盘控制触控按钮坏了,与键盘的某键在一个控线上。他贴的图不是卡LOGO,开机自检都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我以为富士康有出过笔记本

人家楼主老记得”跳楼“。富士通隔得不远,”本家“一个”姓“嘛。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没有遇到过,要好好 学习,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这种故障少见。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一招!

网友:
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也是真理。即使我们不愿意相信,无法相信,可是事实摆在眼前。。真不知道怎么造的电脑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住的分享,

网友:
感觉好老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种情况有点说不通:开关面板,按钮不回弹,只是反复重启。确切地说,(我没有见过这款笔记本)应该是 ...

按钮是回弹的,所有的按键都是好的。。甚至连开关面板上的液晶屏显示都是正常的 所以才没往那方便去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种情况有点说不通:开关面板,按钮不回弹,只是反复重启。确切地说,(我没有见过这款笔记本)应该是 ...

而且我贴的图片是已经好了的时候,我把硬盘拆了。因为测试需要反复开机怕闪坏客户的硬盘、。所以显示的是找不到硬盘。没有好的时候是一直卡在开机LOGO上面 只显示富士通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