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上电保护一例

楼主(2016-06-07):
主板型号 精英6100PM-M2 V:3.0刚从收废品那边收到的。故障:上电保护!
首先检查外观  发现一些外设被拆了, 其他倒是美异常  打下各个供电ATX等对地阻值正常,上内存假负载  CPU  上电 4pin也插上,

  待机电压3VSB正常  白灯亮(我自己弄的灯——)
可以触发,测试内存  桥   VDD 总线电压都正常   唯独不出CPU电压,一开始以为不上真U不出电压 ,马上断电上真U  结果直接立马保护,好像连1秒都没到。
打的我猝手不及,立马怀疑是某个供电没出 或者在上真U导致没有了之类的,立马重新触发测试电压,保护了可以继续触发,可惜时间好短 很多我都没看清楚数值就没了,突然不能触发了,
变成电源保护了,我把CPU取下来,发现  竟然不上U也保护,只要插4pin就保护,打下G级上下管的对地阻值  发现其中一个上管有电小了 400多  其他上管都是900多点,然后打下GS  GD  GS 发现全短路了,刚才测试没问题  现在全部击穿了。3个上管  2个明显击穿  第三个 没测出问题  保险起见 3组 上下管全部拆了 换上

  打下G级值全部正常,但是又怕击穿,检查下VRM芯片是否有外观不良,找了好久没找到,最后拆下风扇座  在风扇座下面发现了
芯片

没发现外观不良  和烧的痕迹,先上假负载  看看是否能测到CPU电压等供电 信号,插上4PIN  发现没掉电  不过CPU供电
没出来。自己因为新手  不太清楚是不是不上真U不出供电,先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采用ISL3233  PWM方式供电 测试条件 VCC  EN  vid
7脚VCC 5v正常  18 24 33 PVVC 12V 正常  21 26  30 BOOT  电压11.8V  正常     31  EN 1.2V 正常
几乎工作条件都正常了  VID 几乎都是3V多,这个电压有电不太正常啊  会不会没上U的原因呢,还是这芯片有问题啊,按照这工作条件满足 该驱动MOS管导通了
先上U再说,,一上U  不保护,不跑码  有复制,CPU复位测不到。先测下 CPU供电1.1V出来了  果然不上U不出供电,先 压压 桥  没反应,压压CPU座 还是没反应,我去  没思路了  不晓得怎么搞
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个AM2的CPU   会不会U坏了
然后换上  结果  跑码了  哈哈。

其实有时候万用表测MOS管是否坏确实不是很准确啊   打值不能只打供电对地阻值,也要仔细打打MOS管的GDS对脚值  安全点。  新人第一次发。  有什么错误的 欢迎指正下  谢谢

网友A:
AMD的一般先有CPU供电再有总线供电,。

网友B:
这是精英的板子吧。一般这种保护的你不接4P的供电的话,就不会了。可以很好的判断问题。
一般烧了管子12V直接导通到CPU里面容易坏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一般先有CPU供电再有总线供电,。

恩啊  我上次查时序也是发现总线在CPU之后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精英的板子吧。一般这种保护的你不接4P的供电的话,就不会了。可以很好的判断问题。
一般烧了管子12V ...

恩啊 一开始是没有保护  后面一上真U突然出现保护  还以为上真U就保护 不上就不保护

网友:
总算加了一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