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电源维修

楼主(2016-06-07):
公司有一台tp-link TL-SF1024的24口交换机。开机所有指示灯狂闪,不上网。以前没修过这玩意,抱着试看的心理,拆开一看里面有个电源板加一个电路板。量电源板输出出有3.32V压。电源标签上标明输出也是3.3V。电源应该没坏呀!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拿了台台式机的电源接上台试机的3.3V。接上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次交换机所有指示灯不但不闪了,而且全亮不灭。摸另一个电路板上的那块大芯片,还有点发烫,没这么巧吧,难道大芯片挂了。怕芯片爆炸,赶紧关掉电源。
过了几天,心想反正交换机芯片坏了,就把电源拆下来留做其它用吧。3.3v的电源很多地方用得到。于是就拿了一个led灯接上,这一接就来事了,LED灯很暗,而且还有点闪动。i不会吧!3.3V4A的电源还带不起个小灯,这电源有问题。拆掉桥式整流电路中的大电容,量68uf的只有45uf,损失快到一半,输出端的三个2200uf的电容只有一个达标。于是就全换掉,插上交换机,灯亮一下全灭了。只剩下只有电源指示灯在亮,插上网线能正常上网了。

网友A:
其实咱们的万用表测量电容有时不是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咱们的万用表测量电容有时不是很准确

电容表量的很准,但很贵,从维修角度不值得

网友B:
一块电容表100来元,买一块对维修还是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块电容表100来元,买一块对维修还是很有帮助

我查过好像一百来元的电容表也是不怎么准,楼上你正在用吗---如果好用推荐一下。

网友:
电容表估计没几个人会买

网友:
版不能加分,只能给你点赞了!

网友:
分虽然少了些,但以姿鼓励吧,说明楼主用心找了,并且找到了问题所在,虽然说路走得远了点,大家都是这样过的嘛!!

网友:
现在有些万用表也能量大电容的,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用,不过维修一般也不需要太高精度吧,特别是对于大电容

网友:
楼主 功放修起来得心应手吧  ?

网友:
没啥好修的,常见病:电容(别光想着滤波还有加速电容~)、供电管及IC……

不过说话回来,企业路由、交换机里的小电源板的价格还是满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块电容表100来元,买一块对维修还是很有帮助

很少去测大容量电容(超1000UF),F186足矣。

网友:
好的万用表,再搞个小电容,自己用公式算算就可以了···搞到钱了再慢慢添设备吧···

网友:
````普通的就不值得修咯。

网友C:
你的电容表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价钱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容表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价钱多少?

胜利VC890D数字万用表,不是电容表。80左右。

网友:
多试试才知道原来开始走了弯路。越修越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胜利VC890D数字万用表,不是电容表。80左右。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