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图纸请教

楼主(2016-06-08):
(图片)

网友A:
本版块有宇光老师推荐的一本书,PC电源入门,你可以下载看看。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版块有宇光老师推荐的一本书,PC电源入门,你可以下载看看。里面讲的很详细。

这个算不算是尖峰吸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不算是尖峰吸收呢

推动电路,不是尖峰吸收

网友:
这个是推挽放大电路

网友:
可以使开关管截止时,快速退出导通状态,使管子减少发热

网友:
推挽电路,这个很多电源里都用到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学习了

网友:
RC滤波,把电能通过电阻转化为热能。

网友:
是的这就是推挽电路。

网友:
很明显的推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