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触发后秒掉电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6-06-08):
故障现象:加电秒掉,可以再次加电。
维修日期:2016年6月7日
维修思路:测加电的瞬间是否缺少电压
           加电之前先测是否有明显短路和USB对地是否正常(个人上电之前 习惯),正常之后开始接上ATX。
一,      测内存电压+VCC_DDR1.5V 实测1.49V正常,顺便测内存负载+VTT_DDR 0.75V正常

二,      测桥供电+PCH_1P05 实测1.04V正常

三,      桥供电+VCC1_8  实测1.8V正常

             四,      总线供电+CPU_VTT实测0V不正常位置如图

             五,      +VCC_SA(不知道 叫什么电压)正常0.9+ 实测0V不正常
             六,      CPU核心 电压0V 不正常
打开电路图先 找到U9 NCP5217 后查10和14脚都为5V正常,再测1脚开启电压0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V
如下图:

继续追查开启电压看到如下:

分析:想要得到EN_VCCIO3,3V高电平Q9必须截止Q15就要导通,所以在Q15的B极需要测 到0.7V以上的电压
再次触发后本想测Q15的B极是否有高电平结果加电不掉了随即听见内存报警声难道跑吗了吗,很是奇怪。拔掉电源再次触发又掉,,
      请允许我想下静静……坐等10S后,得出结论:此电路有虚汗的地方。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我刚戳过的地方U9的1脚和Q9的D相关的地方全部加焊一边,,再次上电正常跑码。装内存接VGA亮机了  ……经多次 测试没问题后装系统测试。。。
    此板修复。。。跑码后补上总线和CPU的实测电压

总结:由于总线电压不正常导致加电秒掉。。导致此故障的是总线供电的开启转换电路Q9或U9的1脚虚焊。。
没事自己过程写写维修过程主要方便自己记忆。。顺便看能 不能帮助需要的朋友,(图片是后续补的)
提前在这里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记得吃粽子哦

网友:
写贴真累,睡觉了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网友A:
估计还是开启信号的管子不良引起的

网友B:
这样修好的  最好是冷机后再试试  没准是你加焊的时候热到不良的元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修好的  最好是冷机后再试试  没准是你加焊的时候热到不良的元件了

我是在用表针测电压之后出现的,我怀疑是表针戳了焊点后接触好了导致可以加电正常。。所以怀疑虚汗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修好的  最好是冷机后再试试  没准是你加焊的时候热到不良的元件了

修好之后一直在测试,今天再去多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开启信号的管子不良引起的

也说不准,多 测测吧。。

网友:
虚焊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芝麻三极管和小电阻之类的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呵呵

网友:
呵呵 端午节快乐!

网友C:
有可能是管子有问题。你测得PCH-1.05v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管子有问题。你测得PCH-1.05v是否正常

南桥的1.05V一直正常的实测1.04V   只要开始掉电测CPU_VTT电压始终是0V 所以才断定是这里故障导致加电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的1.05V一直正常的实测1.04V   只要开始掉电测CPU_VTT电压始终是0V 所以才断定是这里故障导致加电掉 ...

你那个开启就是由这个来导通的。。。

网友:
楼主,有可能是Q15不良,最好连Q15一起换,免得后患。

网友E:
理论扎实,维修条理清楚,处理问题的流程值得大家推广学习。

网友F:
总线测试点  应该怎么找  我每次看到不一样的主板  一个总线测试点死活找不到  有什么特征`

网友G:
有可能是Q15不良,最好连Q15一起换,免得后患。

网友H:
现在修的多的板都还有图纸有标记,对于我们这些不太会跑线的我在想以后那些没有图没有标记的怎么办

网友:
感觉不稳定那2个管字要换

网友:
有虚汗不要急于大面积补焊,要在通电的情况下用表笔去捅,或是用放大镜去仔细观测~~~,找有故障点,再考虑去补焊,要不然,你补焊完毕还是会睡不着的 ,呵呵`~~
因为零件软故障也会出现你这样的情况,你要后期花时间去试机,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线测试点  应该怎么找  我每次看到不一样的主板  一个总线测试点死活找不到  有什么特征`

在PCI插槽与CPU直接找供电芯片或者供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修的多的板都还有图纸有标记,对于我们这些不太会跑线的我在想以后那些没有图没有标记的怎么办

没图纸没丝印没点位,供电的还能摸索下,信号就只能瞎搞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Q15不良,最好连Q15一起换,免得后患。

已经发出去了快半个月了,目前没见反映应该没问题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客气客气,对我来说就当加深记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扎实,维修条理清楚,处理问题的流程值得大家推广学习。

唉~你过奖了,理论一般般。遇到简单的还能修修,难搞的也是抓手挠头呢

网友:
这样不稳定的建议把那个几个三极管换了 等过几天客人又拿过来这样不好讲话

网友:
这板子之前也修到过 拆掉那个EN受控的三极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