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电源大负载有滋滋声

楼主(2016-06-08):
显卡6970,用利豹1000w,tt850w跑鲁大师有点滋滋声,不跑就没有滋滋声,求指导。tt850w还重启了

网友A:
带负载差的电源,我一般都是先检查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差的电源,我一般都是先检查电解电容。

换输出电容还不行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