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板三尺修Go Win N133大5A顺便献上图纸

楼主(2016-06-08):
Go Win N133
板号:6050A2180701VER:A01                维修时间:2016/6/2
故障:大5A
同行拿来的,第一次见到这个品牌的笔记本,插电源就大短,还以为是捡了个菜,马上拆机,看到主板上都烧糊了,图:

上图中是上管19V的电容那里烧糊了,用刀片刮开了烧糊的地方,

量了一下电源头旁边的MOS管Q29,D、S直通击穿了,图

公共端:

公共端短路,拆掉Q29,在Q29的D极焊上导线烧机吧,没办法就加上电19V  5A继续烧,插上电以后只见上图中红圈里的铜皮都被烧红了,断电用刀片把烧焦的刮掉,再插电烧,再刮掉,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把这块的PCB刮的剩下一层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是短路,还是这个地方短路,看到这个19V是从背面经过过孔过来的,就把背面的19V铜皮完全切断,图:

切断了以后公共端的组织从0欧姆变成了186,感觉是不短路了,心里很高想呀!料板找了一个P管换掉Q29,插电还是短路,用万用表一量还是烧糊的地方短路,不对呀!这都吧板层快刮透了,仔细一看,过孔惹的祸,看图

上图就看的很清楚了,上面红圈里是3个过孔,下面红圈里是4个过孔,上面3个过孔的对地值是1无穷大,证明上面的过孔已经跟任何都不连通了,而下面那4个过孔的对地值是186,问题还是在这里,用万用表表笔针把这四个过孔搓掉,结果更让人兴奋,公共端的对地值变成了430欧姆,这下公共端正常了,但是刚一开始用19V 5A烧的时候主板上哗啦啦一阵青烟,一看网卡,时钟芯片,EC都烧了

上图中还有电源头出来的P管,和烧糊哪里的上管
找到这这些芯片换了之后
烧糊地方上管是这么处理的:

上电电流一路狂飙,插屏上电亮机

板号:

测试了两天没问题了,就交货了

此机修复!
献上图纸

网友:
烧糊的地方最好找绿油封下 直接贴胶带 有点不妥

加分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

网友:
电流是不是调的太大了? 3A就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 这样的板子稳定不?

网友:
LZ好牛B,加分

网友:
LZ好牛B这样的板子稳定不

网友:
楼主这刮骨疗法修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