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版号M3A760M V:1.01加电自动触发不跑码

楼主(2016-06-08):
联想家悦版号M3A760M V:1.01加电自动触发不跑码,测cpu 内存 桥供电都正常。怀疑bios网上一搜好多bios通病!!突然想起以前修联想不跑吗有可能纽扣电子电压不够引起不跑码果断测量电子电压0.5v!!!换电子后一路狂飙亮机ok。

网友: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AMD的机器吧。一般AMD的电池有这个可能

网友:
AMD的小电池电压低  会引起各种故障的   我看见AMD的  第一时间先测下电压  低于2.6V的 全换掉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刷BOIS几率好是非常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刷BOIS几率好是非常大的

是的M3A760M V:1.01i bois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联想板子纽扣电池很重要

网友:
呵呵秒杀了哦

网友:
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网友(2016-07-09):
估计是这个主板的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