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ACER AL2016W

楼主(2016-06-08):
ACER AL2016W 亮一下就黑 换了灯管 故障还是一样的,黑的时候,连指示灯一起黑
ACER

网友:
既然指示灯都会黑的话就和灯管没关系,楼主你走弯路了。你拔掉开关板测试吧

网友:
那可能是电源或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查驱动板是否短路;电源板带载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电源如果正常,那查驱动板

网友:
遇到假货了,换了灯管 又换了个新的电源一体板就好了

网友:
这个那里是灯管的问题哦,看哈高压板,

网友:
灯管断了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