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P67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6-08):
P8P67不触发
1、测各个对地值,正常
2、32.768KH晶振有波形,到桥的待机供电也有,触发排针有一脚高电平,说明待机正常
3、直接测IO 的64脚SLP_S3#可以实现有0V升到3V,说明桥应该没问题
4、又测了IO 的供电正常,基本说明IO坏掉
5、再抽测测量一下IO信号的对地值,发现70脚DEEP_S5只有18,不正常,更能说明IO坏了
6、更换NCT6776,测量70脚DEEP_S5为700多,但还是不触发。
7、想到了,有些主板,需要加假负载或CPU才可以触发,但此触发电路,感觉和CPU那一块没什么关系。抱      着侥幸的态度试了一下,竟然触发了。8、但跑码到55就停了,先刷了一下BIOS,OK  问题解决。

网友A:
版不能加分,只能给你点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不能加分,只能给你点赞了!

为什么哪?

网友B:
那是因为IO坏了还是因为没装CPU。楼主你就没装CPU先测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IO坏了还是因为没装CPU。楼主你就没装CPU先测试吗?

测试过,开始是不触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试过,开始是不触发的

那应该还是IO有问题,换完你没上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还是IO有问题,换完你没上CPU。。

开始,没想到,大部分板不加CPU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D:
恩,6系列的板子,好多不上真U,不触发,这个IO是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过,开始是不触发的

我第一次见没上CPU不触发的  只知道不跑码  我真涨见识了

网友E:
楼主是不是IO不能拉低绿线啊引起不触发

网友F:
是不是大部分AMD  M2  M3不上U 是不出U供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大部分AMD  M2  M3不上U 是不出U供电么?

应给不是,我这个是INTE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恩,6系列的板子,好多不上真U,不触发,这个IO是容易坏

大部分主板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IO不能拉低绿线啊引起不触发

是的,IO的63脚不能发出低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主板不是这样

是么,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么,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

6系列主板,大部分不加CPU不出CPU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系列主板,大部分不加CPU不出CPU电压

不上CPU是不出电压,但是好多都是不上CPU不触发的,,就是闪断,有的直接不触发,这要看厂家设计了

网友:
现在好多板子 不上u不加电呢

网友G:
不上U不加电的  我只知道6系列后的板子有这功能  是有一个信号叫SOCK什么来着的  是CPU插入检测  IO 检测到CPU插入 才给上电    你这个板子不应该啊

网友H:
拉低 H_SKTOCC#   CPU插入检测信号  就可以了触发!

网友:
我晕我上次有这张好像也是你这样没有加CPU 也不知道是不是搞好了00..

网友:
只有华硕的H61以上的好多不上CPU都没触发  孩子们上CPU记得先上个坏的万一短路了哈哈 你知道  我烧过一两个长知识你们看着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上CPU是不出电压,但是好多都是不上CPU不触发的,,就是闪断,有的直接不触发,这要看厂家设计了

那是触发了,只不过电压不全,又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上U不加电的  我只知道6系列后的板子有这功能  是有一个信号叫SOCK什么来着的  是CPU插入检测  IO 检测到 ...

因为没有图纸,在IO上能帮我看那个是此信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拉低 H_SKTOCC#   CPU插入检测信号  就可以了触发!

是IO 的102脚吗

网友:
奇怪为什么很多主板现在都需要刷BIOS.

网友:
楼主就是可以厉害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哳

网友:
又是io问题,解决的漂亮

网友:
我想问一个无关的问题:怎么判断需要刷bios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修io 就是不好弄

网友:
我只知道,不装真U不出CPU供电的,掉电

网友:
维修好了就好

网友:
好思路   很清晰

网友:
H61系列以上都是这样不装cpu不触发或触发掉电的了,新手的注意啊

网友:
DEEP_S5请问这个是什么信号为什么要去测他?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上U不加电的  我只知道6系列后的板子有这功能  是有一个信号叫SOCK什么来着的  是CPU插入检测  IO 检测到 ...

最讨厌 这种 尤其华硕 烧U 大王
要是 短路的 不上U 不触发  上U  必挂
修华硕板 要习惯 上假负载先 或坏CPU  打阻值 有时候 也会有误判

网友:
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个IONCT6776D的触发引脚吧,好像看了几遍都没有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讨厌 这种 尤其华硕 烧U 大王
要是 短路的 不上U 不触发  上U  必挂
修华硕板 要习惯 上假负 ...

是的,开始我也没敢上真U。

网友:
有的板确实要上U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讨厌 这种 尤其华硕 烧U 大王
要是 短路的 不上U 不触发  上U  必挂
修华硕板 要习惯 上假负 ...

你说得这个是得注意  我就是  经常阻值也不打  直接就上U   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以后花20准备个  坏CPU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