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惠普le1901WL电源板型号ILPI-201 电源一体板 的维修

楼主(2016-06-08):
此板简单,没什么好说的,由于学徒修了一天没修好,还炸了管,所以还是想发个贴,方便刚接触维修行业经验不足的朋友参考参考,老师傅请无视,谢谢。

机器拿到手的故障是不通电,学徒开始拆机维修,测量一遍,300v输出的保险电阻明显烧炸裂了肉眼都看见了,开关管坏, 开关管s极到地电阻坏,换上2颗电阻,保险管拆掉,搭上一个220V白炽灯,开关管不装,通电测量开关管G极有跳变,后断电,用灯泡把300v电容上的电放掉后,装上开关管,还是接入白炽灯在保险处,通电,测量输出有15v,5v正常了,断电后去掉灯泡,换上保险管,通电,啪啪几声,知道炸管了,
学徒本来学艺不是很精,翻来覆去搞了一天,本来是拿给她练手耍的,就等他搞,

           到了晚上 我搞空了,看他还没搞好,叫他拿来我看, 他说G极没跳变了,其实这种问题,老师傅心中都有数,简单的很,
拆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小板,测量LD7575PS5脚开关管控制输出脚电阻坏了,3脚外接220欧姆电阻坏了,肯定7575也是坏了 ,芯片换好,电阻换好,装回去,测量一下5脚到开关管G极电阻,这个电阻很关键阻值大了就会导致开光管激励不足炸管,一般几十欧姆就可以了,3脚外接电阻和开关管S极到地电阻开路,会导致芯片保护,无开关控制信号输出,再把开关管,保险电阻装好,通电测试正常,此板修复,其中省略了些测量关键点的细节。 220V桥堆正反向阻值,300v电容正反向阻值,新手不懂的还是多多测量些正常的板子,积累些关键点的阻值,以便熟练掌握开关电源的维修,炸管可不好玩,开关管G极到芯片控制脚阻值,S极对地阻值和对芯片检测脚阻值都很关键,记得用个220v的灯泡把300v电容的电放掉了再测量阻值,拿给电老虎咬一口的感觉那是相当不爽,到此结束,谢谢观看。

最多加一句,s极到地一般是0.22欧姆,这个阻值的电阻我一般都是买一包来备用,用的多,阻值大了会导致电源带负载能力差,请注意。

网友:
一般开关管坏容易坏S极对地电阻。有的对地电阻出问题还会造成带不动负载

网友:
拆了灯管,换保险,然后就炸管的,遇到还真不多,带灯泡能好,用保险也能好。

网友:
其实写的蛮好的。

网友:
电流反馈电阻。烧开关管一般要查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