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131s mbx-259 BIOS 原机BIOS

楼主(2016-06-08):
sony sv131s mbx-259  BIOS 原机BIOS

svs131c1 du.zip

MBX-259

网友A:
我这个机器BMX-259之前是白屏的,刷了一下BIOS后,屏亮一下就黑了,外接可以正常,是怎么回事?还是BIOS问题吗?

网友(2018-03-16):
以验证,OK
THANK YOU VREY MUCH ,

网友(2021-02-02):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机器BMX-259之前是白屏的,刷了一下BIOS后,屏亮一下就黑了,外接可以正常,是怎么回事?还是BIOS问 ...

主板跳线不对

网友(2022-11-27):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