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掉电通病

楼主(2016-06-08):
  接了一台联想G460电脑,现象是开机掉电,电流是0.6a左右,测各个主供电正常,加焊显卡不再掉电,很奇怪的故障,看到论坛里有很多人没有找到问题,本人荣幸发现,告诉大家。

网友:
这是通病吗, 好像不是吧

网友:
G460的机器,BIOS电池没电,也会在0.6掉的

网友:
修过几个了 怎么能证明是通病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把!

网友:
这个也是经验

网友:
这款估计也是通病啊

网友:
这机器 应该是通病吧 楼主

网友:
第一次都会掉电的

网友:
谈不上通病  不少板子显卡虚焊就会掉电

网友:
还真有这个可能,但是前提是要过内存。

网友:
没有遇到  电池没电  遇到很多

网友:
显卡 ?   才这么点电流。。

网友:
是通病,本人修好过2台了,本人做过实验,把显卡主供电的电感断开,开机就掉电,说明显卡的主供电的点虚焊了,下次有遇到的 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吧

网友:
华硕K42经常可以遇到,联想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什么版号 楼主·

网友:
你一定会成为维修界的精英

网友:
  楼主这个可能是运气好吧

网友:
显卡虚了掉电?

网友:
什么情况?还卖关子?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也会不亮的!

网友(2016-07-28):
是什么问题邵/

网友(2016-09-20):
是的,把Q33拆掉就好了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