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维修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6-06-08):
1 . X240 有时触发掉电,有事能显示进系统蓝屏
     更换内存故障排除

2 . ASUS F83V 通电触发掉电后不触发
    进水机,一通电自动触发,电流0.3A后掉电,再按开关不触发,此时待机5V拉低到1.8左右,发现cpu-core供电芯片的19供电电阻腐蚀,更换电阻ok

3 . BENQ U101灯亮无显示
     各电感阻值,电压正常,PLTRST#不起,量到南桥已发出,但是无线网卡22脚无电压,后发现PLTRST#转换与门坏,飞线后ok

4 . ASUS X552E  灯亮无显
     电流0.3A左右,BIOS芯片被动过,刷BIOS程序无作用,更换BIOS芯片OK

5 . ASUS K42J(内存贴纸K42JZ)
     有待机电流0.01A,主干线电压没有,保护隔离P沟道mos管G级高电平,强行拉低G级OK

6 . ASUS X54H(I3) 灯亮无显
     灯亮无显示,外接正常,看到论坛上都说显卡问题,风枪加热无效果,上BGA后还是无显,外接也不显了。换显卡很显示,但是隔天后有时白屏,有时无显,以
     为是没做好,加焊后显示,隔天又不显。只能加焊显存,目前烤机两天无异常。

7 . SONY VGN-SR25L
     不触发,LIWIN休眠信号电压没起,短接ok

8 . ASUS X48H
     内屏不显示,外接花屏,加焊显卡ok

9 . G400S        时不显,时掉电
     G400S时不显示。时掉电,掉电不触发。触发后,+3VALW电压拉低导致换3V待机芯片ok

10 . APLLE A1370不触发
       电池和电源都不触发,放一下电自动触发,再关机又不触发
       不触发时,点MB开关引脚能触发,开关问题
       此本开关结构,键盘开关排线到触摸板,经过触摸小板再通过金属排线到MB

网友A:
APlle是什么机子?楼主确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lle是什么机子?楼主确认下?

写错了     是apple

网友:
谢谢楼住的经, 收藏了!

网友:
少打一个字...........谢谢楼住的经验!

网友B:
这都是自己总结的?

网友:
这是楼主自己修出来的的经验吗  看来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自己总结的?

是的,给加点分呗 !

网友:
学习了。下次可以借鉴。

网友:
已经加分 算是比较新的机器的经验了 知道新人看看

网友:
应该是自己的维修记录帖

网友C:
换bios的那个是随便找个一样大小的还是   找同样板上的

网友:
分享经验就得加分。若配送图纸和坏的位置。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bios的那个是随便找个一样大小的还是   找同样板上的

随便在别的料板上面找了一个同样大小BIOS,原来的BIOS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