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e950sn暗屏

楼主(2016-06-08):
如题 冠捷e950sn暗屏 没有修过LED的显示器,不知道这个背光要多少V电压点亮的

网友A:
开机瞬间,看看相对于电源电压有升压吗?这是判断LED升压最早的测量吧,测量后,上报数据。

网友:
大概,,40多V,,,

网友:
估计改个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升压没起来

网友:
正常是30-40V左右吧。看下升压那里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瞬间,看看相对于电源电压有升压吗?这是判断LED升压最早的测量吧,测量后,上报数据。

我把驱动板拔了,开机屏幕有背光了,是不是可以怀疑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驱动板拔了,开机屏幕有背光了,是不是可以怀疑是驱动板有问题

上个图吧,谁知道你拔掉的是哪里啊

网友:
拔掉驱动板有背光,说明led灯条没问题,建议先改个led高压板试下

网友:
升压开起信号有,换个板快

网友:
如果屏LED没有问题,可以换个LED升压板吧

网友:
目前LED灯条是不统一的,由于链接的灯珠个数,组数不同,所以电压也不同。所以不同显示器的LED升压板也是不一样的。建议换一套升压板和LED灯条。

网友:
这显示器应当是废了。。。   50以上吧  我也不知道

网友:
换升压板试试了~

网友:
先改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LED一般3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