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神舟a460-i3 开机不显

楼主(2016-06-08):
  昨天修到一个神舟a460-i3的机器,开机1.25a跳变到1.56a,内存已过,按开关键可以关机。感觉已经亮机了,但是内外接都无反应。如图: 此机找不到图纸,刷bios无果。哈显卡无果,感觉应该还是显卡部分的问题,仔细打了一下显卡周边,如图 打到显存周边电容无电压,跑线到图中电感上面的8脚mos管。一端为1.8v,应该是一个后继转换电压,直接飞线亮机。最后附上亮机图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加分支持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楼住的分享! 顶

多谢支持

网友:
1.8V是显卡内部模块供电,缺了显卡肯定过不了

网友:
运气不错  我每次测这些显卡辅助供电得时候都是正常的  从没逮过这样的鱼

网友B:
秒杀的比较开心啊,谢谢分享

网友C:
楼主,我正在修一个同样的机器,而且故障相同,电流都到1.8X了不亮,在感觉要亮的瞬间掉电,能否拍张清晰图或者详细说明下位置,我对照实物看,你飞的线好像是第一脚起飞,然后到什么地方去了没看清楚

网友D:
我就没遇到这么好运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就没遇到这么好运气的

能否指点一二,这个线是从MOS的第一脚飞向了哪里,正在修一个同样故障同样机型的机器,谢谢

网友E:
这个修的比较经典,LZ不错,赞一下

网友:
二级电压没过

网友:
有一个集显什么的电压美国吧

网友:
华硕的主板没图纸不好查呀

网友F:
华硕的主板没图纸不好查.

网友G:
显存或显卡缺供电?

网友H:
万一不是转换电压呢

网友I:
缺电压不显的故障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J:
学习了  一根线解决

网友:
显卡没供电吗

网友:
思路清晰!很有帮助!!

网友:
万恶的华硕。

网友K:
神舟本来就垃圾,又找华硕代工,这是要死的节奏。

网友:
经典案例,学习了。

网友:
这个好啊,无图无点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  一根线解决

互相学习

网友:
是一个显卡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神舟本来就垃圾,又找华硕代工,这是要死的节奏。

是啊  无图无点 最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正在修一个同样的机器,而且故障相同,电流都到1.8X了不亮,在感觉要亮的瞬间掉电,能否拍张清晰图 ...

就我图上的那个电感上面的一个mos管   直接用线接通两极。

网友:
这个机器无图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说的挺66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缺电压不显的故障

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万一不是转换电压呢

可以从结构上面看到  mos管的一段接的是1.8v   他是个mos管 不存在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存或显卡缺供电?

恩 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指点一二,这个线是从MOS的第一脚飞向了哪里,正在修一个同样故障同样机型的机器,谢谢

这个mos管一端接的是我图上的那个1.8v电感,另一端要是无电压直接飞过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的主板没图纸不好查.

确实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修的比较经典,LZ不错,赞一下

多谢兄弟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秒杀的比较开心啊,谢谢分享

没那么容易   分享给大家   下次遇到就好搞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正在修一个同样的机器,而且故障相同,电流都到1.8X了不亮,在感觉要亮的瞬间掉电,能否拍张清晰图 ...

我这个机器没有掉电现象,估计故障不一样。   机器客户已拿走  拍不了了兄弟。不过我图中的那个很好找的,就是那个图中的大电感,是个1。8v电压。它上面的那个mos管一端接的就是这个电感,你打一下另一端有没有电压,无电压可以和我一样直接飞线。

网友N:
楼主很细心,大家都会忽略显存供电。

网友:
这样连对机器没损坏吗?

网友:
楼主牛B啊,盲修秒杀了

网友:
都是低成本修机呀。。。。

网友:
有图纸会好点

网友:
楼主不错     思路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我这个机器没有掉电现象,估计故障不一样。   机器客户已拿走  拍不了了兄弟。不过我图中的那个很好找的 ...

感谢回复,我们的故障是不一样,我这个电压是出的,问题出在内存方面,已经修复,

网友:
没图没点是难修啊。

网友:
这种屏不显对我来说就是噩梦啊

网友:
图片拍的不清楚啊 不知道从哪里到哪里?

网友O:
这板子,是跟华硕一款通用吧,,挺细心,

网友O:
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插USB键盘,看大小写等切换正常不

网友:
要维修,找迅维……

网友:
显卡的一个二级电压

网友P:
维修要细心才能发现此故障哦。。。楼主是高手。。领教了。。

网友:
转换电压不可忽略,

网友Q:
细心才是最重要的啊 不就体现在楼主身上了吗

网友:
实战经验非常厉害

网友R:
应该是显存供电吧,也修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
充分说明了楼主的经验丰富

网友S:
楼主充分的发挥了迅维同行们的思考空间

网友:
显卡1.8v

网友:
维修还是得有耐心

网友T:
显存周边的电容应该是显存供电,应该为1.5V和0.75V,1.8V是显卡内部模块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T:
显存周边的电容应该是显存供电,应该为1.5V和0.75V,1.8V是显卡内部模块的供电

量过  显卡显存都会去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充分的发挥了迅维同行们的思考空间

兄弟 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应该是显存供电吧,也修到过这个故障

是显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R:
应该是显存供电吧,也修到过这个故障

是的  显卡 显存都要去

网友:
引用 网友Q:
细心才是最重要的啊 不就体现在楼主身上了吗

多谢兄弟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很细心,大家都会忽略显存供电。

多谢兄弟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维修要细心才能发现此故障哦。。。楼主是高手。。领教了。。

多谢兄弟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插USB键盘,看大小写等切换正常不

这种方法还是可以借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板子,是跟华硕一款通用吧,,挺细心,

是华硕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我们的故障是不一样,我这个电压是出的,问题出在内存方面,已经修复,

修复就好

网友:
我们的故障是不一样

网友:
思路重要

网友:
D S级飞的线? 跑线怎么跑的

网友:
楼主扫地雷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