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关于 【迅维】 精准搜索 经常搜索不到 明明可以确认100%有的

楼主(2016-06-08):
很多时候搜索不到自己要的信息。。。 经常提示没有任何关于  自己输入的关键字的信息  请教下 是我设置原因 还是大家都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记得是精准搜素,你输的字不精准就搜不到  哈哈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点搜索没反应 重新输入就好了   有时在前面加个空格就行

网友:
有两个搜索 你可以试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amp;kw=%C1%AA%CF%EB打开这个链接,在这个页面上搜索。

网友:
这是常有的事,稍微改下搜索字符

网友:
谢谢大家的提示!! 有时候找资料  搜索半天怎么都没任何信息。。火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