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C418芯片工作条件

楼主(2016-06-08):
这个芯片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输出VALW5

死也不出5V 求各位大神解题
机型图纸

网友A:
条件基本上都有,芯片也没问题,输出保护了,请查后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基本上都有,芯片也没问题,输出保护了,请查后级吧?

后极阻值正常的

网友:
那就查下反馈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