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2.0 不断重启 无显示

楼主(2016-06-08):
技嘉GA-H61M-DS2 2.0 不断重启 无显示 测CPU供电没有 内存电压正常 把CPU旁边的Q29 拆了 电压出来了 但是反复重启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别问了  直接刷BIOS

网友:
只能说很有可能

网友:
找个好的Q29装上啊!再考虑BIOS的可能性。

网友:
把所以的供电,测量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Q29是受控的,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直接拆掉q29,时序也变了,装回好q29

网友:
先把板还原   不出CPU供电时 查芯片工作条件  这才是正确思路

网友:
q29是什么信号的3极管?

网友:
拆了也不行  装了上去也不行

网友:
有可能是时序不同步,有PLTRST#没

网友:
现在主板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