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6-08):
故障;待机是0.001,加电到0.9作用就不亮 ,如果到1.1左右就亮
        维修:1.更换内存---没好
                    2.用风枪加热了  显卡  PCH 故障依旧  还是不好

                   3.加焊了EC --没好
                  4.可能是有些什么东西没有加测或加载都西的时候 没加载上,
                  5,刷了bios  0K
  从论坛下载的bios  有用bios的 自己搜 我就不传了  高手给分析一下愿因呗  修好了但是没有完全高明白原理。

补充内容 (2016-6-10 10:48):
联想E49AL独显11310-1 LSS-1

网友A: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这款机子前几天我刚修过。你这个机子上电0.9A不显时,有报警吗?

网友:
BIOS刷好了?

网友B:
板号是什么啊  独立还是集成???  AMD   还是INTEL ?  说说测量的结果  在说没什么不可能的  也有可能是BIOS  现在的BIOS  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
有时能显示说明与程序没关系啊?

网友:
可以能要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这款机子前几天我刚修过。你这个机子上电0.9A不显时,有报警吗?

这个没有报警的

网友:
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号是什么啊  独立还是集成???  AMD   还是INTEL ?  说说测量的结果  在说没什么不可能的  也有可能是B ...

联想E49AL独显11310-1 LSS-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号是什么啊  独立还是集成???  AMD   还是INTEL ?  说说测量的结果  在说没什么不可能的  也有可能是B ...

是INTEL 的cpu

网友:
这款机子,如果不过内存是会报警的

网友:
现在BIOS  都容易坏啊···

网友:
看来我比较悲催    电流到差不多0.7   刷了2个 还是不亮

网友:
只要开始跑了码的机器时亮时不亮我都先刷BIOS

网友:
是BIOS坏吗,这机南桥问题多

网友:
今天 刷了一天的BIOS 没一个刷好。

网友:
分也没有了,来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