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莫名其妙地好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6-06-08):
机型:联想Y460独显
故障现象:触发上电到0.5A左右掉电,可重复触发。
分析:有电压未出来或者二级短路。测得内存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CPU供电都有出来。独显供电未出来,好,就从独显供电下手。查图纸如下图:

查得GFXON为低电平,追查来源,

从上图中分析,应该是PCH发出低电平的DGPU_PWR_EN#,Q43截止,U51的第二脚经过电阻R499被+3V上拉,再与第一脚的MAINON相与之后产生高电平的GFXON.
实测:开机瞬间Q43的第二脚有高电平,第三脚用示波器打有非常短的不规则的小峰波,我把Q43吹下来,上电显卡供应电出来了,电流0.58A左右,但仍然会掉电。一时没思路了,就把Q43吹回去。。。。。奇迹发生了,再上电竞然一路跑到1.2A,亮机了。。。。。。我去!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我怕不稳定。

=========================================================================
20160608下午四点补充:最后判断为PCH虚焊,加焊后正常,做个系统烤一下机看看。谢谢大家顶贴讨论。

网友:
我甚至怀疑根本就不是显卡这边的问题,是哪里有虚焊被我风枪不小心吹到了?

网友:
修过几台报复修修不好,装机上去自己好了的机器。。。

网友A:
我估计是桥没有发出信号,你加热后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桥没有发出信号,你加热后就出来了。

现在又会掉电了。。。
Q43和桥刚好是主板同一位置的两面,可能我加热时对面的桥也被热了吧。

网友:
我有一台还在修,起初是显卡少3.3V,修出来后现在是时亮时不亮,很是头疼。

网友C:
DGPU_PWR_EN#  装回去是低了吗

网友:
这种机器修好怕不稳定啊,最好放手里测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DGPU_PWR_EN#  装回去是低了吗

把Q43吹下来再装回去,DGPU_PWR_EN# 为低并可以亮机了,不过放一会儿再触发时又掉电了。
我这次用风枪专门吹PCH,吹完又亮机了。我怀疑PCH有虚焊。

网友:
吧Q43换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又会掉电了。。。
Q43和桥刚好是主板同一位置的两面,可能我加热时对面的桥也被热了吧。

是的,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D:
怀疑是楼主人品问题

网友:
把Q43吹下来再装回去,DGPU_PWR_EN# 为低并可以亮机了,不过放一会儿再触发时又掉电了。
我这次用风枪专门吹PCH,吹完又亮机了。我怀疑PCH有虚焊。

只要DGPU_PWR_EN# 为低并可以亮机,说明Q43应该是正常的,现在把注意力放在PCH上了。

网友:
不过这种PCH虚焊的几率不大哦  本体坏的可能性很大  你量测下PCH 晶振 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怀疑是楼主人品问题

好吧,你赢了

网友:
那就加焊桥后再试试

网友E:
我也碰到过一台ASUS K550D的奇葩机,测试的时候大短,取出板再测又不短了,装回去直接亮机,现在过了几个月都没回来

网友:
这个信号从桥出 打一下q43那边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过一台ASUS K550D的奇葩机,测试的时候大短,取出板再测又不短了,装回去直接亮机,现在过了几个月 ...

那应该是里面有东西接触了   我有次也是

网友:
Q43是不是也坏了啊

网友:
桥没发出DGPU_PWR_EN,桥有问题

网友:
其实我不建议把桥加焊

网友:
我沉默的看着 我的x201i怎么不好

网友:
求一个x201i的解密程序

网友:
求这个BIOS
zanbinsen
我只备份了ECBI0s,你要吗?桥的BI0s忘了备份,
详情

网友:
Q43当然是没有问题 要不然拆掉就直接亮机了

网友:
先把钱收了,下次返回来再说,等你修个五六年笔记本奇葩的事情多了人啦!
zanbinsen
嗯,多谢指点!以你的经验这种加悍的一般多久会返修?
详情

网友:
我有一台苹果也是这样,放段时间就好,开两次就不行,郁闷啊

网友:
用不久 会返修的吧

网友:
最怕这种无缘无故好的机器。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

网友:
内存接触不好吧

网友:
我是来看分析的

网友:
估计要返修··最好把桥换了·

网友:
确定是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