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网卡无法连接

楼主(2016-06-08):
B460插网线打叉,网卡芯片,网桥,换过,线路通的,75欧电阻正常,无短路,网桥1-12通的阻值低正常吗

网友:
外部接口没问题,那么查它的供电等条件?

网友:
能认到网卡吗?  有没有重新装过驱动? 换个系统  在考虑硬件

网友:
系统重装过,供电正常,能认到网卡

网友:
都排查了  可以考虑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