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v 花屏

楼主(2016-06-08):
开机显示器ACER LOOG 正常 接VGA信号 图像都是花的 !屏已换通用板试过没问题。是MCU问题还是主控芯片问题?
芯片

网友:
刷了MCU 无果

网友:
另外ROM坏的故障大多是:黑屏,不开机,“请查找信号连接”,“分辨率错误”等其它……但极少有花屏的。
193WV主控貌似坏的并不多(不排除你中奖了),额。

网友:
VGA都是花的,那就是显卡故障了,当然先打LVDS的值都正常不?

网友:
屏线问题吧。要是不行可能是主控问题。

网友:
VGA接口有没有考虑过

网友:
写下程序……。

网友:
换台主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