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H2405 喇叭无音

楼主(2016-06-08):
朋友一台联想家悦H2405 ;主板为GA-T672FXME L-S672G;原来主板没问题,现在安装XP/win7多个版本都试了,官网也下了驱动安装.状态栏喇叭状态也正常.系统中测试硬盘也正常.麦克风接上说话,也有波型振动,就是不出声.测试了主板音频的针脚步,其中一脚有3V;有一脚为地,另两脚不知定义.就大家指点,谢谢!对了音箱决对没问题,也换了几个音箱试.

网友A:
系统能正常识别声卡而且还能识别话筒,仔细看下音频接口的路线是不是跳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能正常识别声卡而且还能识别话筒,仔细看下音频接口的路线是不是跳错了?

直接接的主板音频接口,且主板上也没有相关跳线.

网友:
接口换一个看看先

网友:
是笔记本还是台机啊,要说清楚的

网友:
我有个V星的板子就那种情况,芯片挂了

网友:
芯片可能坏了,,有的话,,换一个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谢谢!换个片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