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等iphone冷却后再使用

楼主(2016-06-08):
故障现象:iphone6开机出现请等iphone冷却后再使用

详情请下载源文件收藏

网友:
好像不错的感觉

网友A:
6666666666,用电源表加电有时候会出现温度过高这个现象,就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6666666,用电源表加电有时候会出现温度过高这个现象,就是这个原因吧

没有夹到检测脚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