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21卡纸2,有修过的吗

楼主(2016-06-08):
三星4521卡纸2,有修过的吗

网友:
定影出纸传感杆没有复到位,或损坏要更换

网友:
卡纸,你查纸道及传感器

网友:
查看通道有无异物,查看传感器  查看搓纸轮

网友:
查定影处传感器摇臂有没有复位。如果复位良好。更换高压板

网友:
上盖没压紧或传感器杆脱落

网友:
定影传感器,看那个弹簧是不是掉了

网友:
出纸口传感器可能断了,检查定影上面的那个传感器。

网友:
修过查定影传感器摇臂是否到位,如果到位更换高压板

网友:
看看卡纸位置在哪里吧

网友(2016-07-21):
挫纸轮有问题勒。换下就好了

网友:
传感器没有复位或弹簧掉了

网友:
还有有可能可能是传感器的杆子断了

网友:
打开后盖看看传感器了

网友(2016-08-20):
这个成了这款机器的通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