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80 板号LA-B091P REV:2.0 BIOS

楼主(2016-06-09):
联想B50-80
板号LA-B091P
REV:2.0
i5独显 只装了4颗显存   原机编程器备份BIOS

网友:
这画面惊呆了

网友:
还以为你需要呢

网友A:
可以点亮,不过亮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点亮,不过亮机慢。

感谢兄弟回馈消息

网友:
这种BIOS,原机备份下来都都要后期合成才可以!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机器能开机但是不亮机.准备刷BOIS看看情况

网友B:
楼主BIOS哪里弄得.开机慢怎么解决?是合成的BIOS吗?淘宝出钱合成的?

网友:
bios亲测可用用.能开机.我的机器是开机没显示.刷了BIOS没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机器能开机但是不亮机.准备刷BOIS看看情况

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BIOS哪里弄得.开机慢怎么解决?是合成的BIOS吗?淘宝出钱合成的?

好机 编程器备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机 编程器备份的

刷了机器能开机。但是不显示问题还是没解决。刚刚发现是屏线问题。插屏线3.3V就被拉低。买了个屏线明天看看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机器能开机。但是不显示问题还是没解决。刚刚发现是屏线问题。插屏线3.3V就被拉低。买了个屏线明天看 ...

按理说不应该啊 就算拉低 你也应该测屏 或者供电是不是带不动负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了机器能开机。但是不显示问题还是没解决。刚刚发现是屏线问题。插屏线3.3V就被拉低。买了个屏线明天看 ...

你不接屏 只插屏线不会拉低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不接屏 只插屏线不会拉低吧

就光接个屏线都拉低了.那个屏接口旁边有个5脚的管子.一般都是控制屏显示的.就是导通3.3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信号.一般导通后4脚有3.3V 当时就量着只有0.7V我还以为旁边电容击穿了  去掉电容还一鸟样  拿掉屏幕还这个样子就直接买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光接个屏线都拉低了.那个屏接口旁边有个5脚的管子.一般都是控制屏显示的.就是导通3.3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 ...

换了线能行吗

网友B:
淘宝现在太多没素质的人了。今天还没给我发货  硬说发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现在太多没素质的人了。今天还没给我发货  硬说发货了

祝你好运 淘来可以用

网友:
下来刷刷试试

网友(2016-07-18):
機子按開關不觸發  ....下來試一試能亮不

网友:
怪了。我的是N40-80板号和你的B50-80是一样的,(VER:2.0),但是刷了之后加电0.4A左右无显示,我原机有BIOS密码。

网友:
BIOS确定是好的

网友(2017-09-08):
这个楼主 ,这个BIOS刷进去 ,连CPU供电都没有了,不能用的,不要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