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修V星MS-7697 V1.0

楼主(2016-06-08):
主板型号:A75MA-P35    MS-7697 V1.0
故障现象:能上电跑码亮机,但不定时黑屏,无掉电,黑屏后PCI诊断卡复位灯一闪一闪。

维修过程:看过主板维修不是事的书,又在论坛找过相关帖子,知道了能上电跑码亮机基本定位在缺供电或者其中的供电不稳定。按时序来说。内存和CPU供基本可以跳过(后来还是测量了下,正常电压)。重点直接放到了桥和总线供电。上论坛找图纸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8247-1-1.html 感谢蓝冰心提供的图纸和点位图(两个都下了,不是我分多,是板上没有元件编号,新手没办法,只好都下了。)经测量,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在黑屏后时有时无,查看图纸后得知这两处供电分别受两处LM358(U62,U63)的1、7脚提供场管G极驱动电压,经测量只有0.X不正常。查LM358 的2、3,5、6脚也基本为0。再查图纸,LM358的3。5脚正相输入VCC1_2REF由U57产生,测量U57的1脚电压3.3正常,3脚0.4——0.6跳动,不正常(从图纸上看此处应为3.3上拉了。因为Q51和2脚已为0V被拉低,6脚D2已经截止不会被拉低了。)结合以前论坛看过不少帖子,说V星板上的这种五脚小IC  UP7707容易坏。直接开风枪换了它。再上电开机没问题了。亮机一个多少时不黑屏了,开始装回机箱重装系统(客户要求的),装好系统又亮机一个多少时期间没再黑屏过。至此维修完成。欢迎各路大神指教!

说说重点。能给我加点分吗?

补充内容 (2016-6-10 09:47):
话说。这个是不是要设置下阅读权限啊。好像看的多。回复和加分的没几个。

网友:
另有一片主板,斯巴达克PA78M5-HD的主板,现在挡码D2。在主板维修不是事书里说查IO及相关电路。请教大神们IO主要查什么?此板的网卡已被我拆了(因为它烫到我了。)

此板无图纸,本人经验少,不知道再从哪找了。

网友A:
恭喜你学有所成     迅维让你受益非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学有所成     迅维让你受益非浅吧

我只买了书。还没有报过远程或实地。还有很多不懂的,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维友帮助。。。。。。。。。。求加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买了书。还没有报过远程或实地。还有很多不懂的,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维友帮助。。。。。。。。。。求加 ...

额   分不是加过了吗

网友C:
桥供电和总线供电的驱动IC不稳定~~,这故障还是不容查找的,因为这类问题少见,多被怀疑桥虚焊~,
动不动就想干桥~~呵呵~~,小白支持小白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供电和总线供电的驱动IC不稳定~~,这故障还是不容查找的,因为这类问题少见,多被怀疑桥虚焊~,
动不动 ...

谢谢哈。有帖子说过了。不能动不动就去干桥。多看看其他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分不是加过了吗

回复你消息时没注意看。呵呵。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又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又学到了

学了还不给点分。

网友E:
今天没分了  不好意思 楼主思路还真清晰啊   那个维修不是个事  可以发给我分享么

网友F:
又是UP7707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今天没分了  不好意思 楼主思路还真清晰啊   那个维修不是个事  可以发给我分享么

书。一本。怎么分享啊。你自己买一本啊。我还买了一本笔记本的。还没看,笔记本好像要难点。先看主板的

网友:
笔记本信号太多了还有命名看的一塌糊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书。一本。怎么分享啊。你自己买一本啊。我还买了一本笔记本的。还没看,笔记本好像要难点。先看主板的

在哪买的  有连接么

网友:
不太清楚    不明白

网友:
内容讲解不太清楚    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哪买的  有连接么

淘宝找迅维或者其他店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是UP7707的问题

是的。在这之前也有一个MSI的板子。不出VDDA2.5.也是换的这个,没发帖上来。后来发现分太少,以后要下图没几回就没。现在有修好或者不会的要来发帖了。

网友:
没有编号的主板 真的很麻烦  典型的不想让别人修

网友:
V星的通病小五脚

网友:
微型的板子好,有图纸,,基本都有

网友:
这本书挺好的对小白有很大的作用

网友B:
一般般。还是要有个师傅带好啊。思路更清晰

网友G:
学有所用,什么时候能像楼主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有所用,什么时候能像楼主 一样

你都报了远程了。有名师指点。不会差的才是

网友:
写得好详细的 图纸文字 这样的帖子才精彩

网友:
加油 我也是新手  需要很多经验累计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H:
我也有这个板子 ,今天试试 ,
遇到好多 V星的 ,经常 不定时黑屏的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这个板子 ,今天试试 ,
遇到好多 V星的 ,经常 不定时黑屏的 了

新人?有书吗?或者相关基础要看下。至少你也要知道你要修的板的时序才有的。我以前搞残过一片V星的G31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一般般。还是要有个师傅带好啊。思路更清晰

有人带会突飞猛进,没人带靠自己摸索,很漫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人带会突飞猛进,没人带靠自己摸索,很漫长的

是呀,所以你是报远程和实地都是进步最快的。

网友:
学的不错哦,继续努力

网友(2016-07-22):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不是新人!你是老手!大神!!高手!!1

我是新手。不骗人,只是看了好几回的饼哥视频。他说过的,小供电一般是上电就有。

网友:
V星还好友图纸 其他牌子 基本无图啊